用了没几天的延时继电器板子坏了

楼主(2021-03-24):
前几天为了让鱼缸循环开水泵弄了个延时继电器板子,水泵开15分钟关30分钟循环。今天不工作了,不知道能不能修,用了好像不到一个月。
症状是上5v电后,数码管不亮,继电器没动作,插电10几秒后数码管背后的阵脚发烫(黄圈位置)。这种板子的质量难道真的质量不好吗?

网友:
mcu挂了 没过压的话 一般是因为高压或静电击穿MCU导致

网友:
这种以前就是几毛钱的继电器

网友A:
拍下正反面全图。怎么没看到控制芯片。

网友:
换成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下正反面全图。怎么没看到控制芯片。

网友:
先量电压, 输入位电压, 接着LDO输出电压, 接着主控电压, 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下正反面全图。怎么没看到控制芯片。

这个是说明

网友B:
数码管下面应该是单片机
控制水泵的话,估计是电机启动时的脉冲感应进来了,把单片机烧了
这种板子用于工控时,建议搭配交流接触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下正反面全图。怎么没看到控制芯片。

我猜在数码管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下面应该是单片机
控制水泵的话,估计是电机启动时的脉冲感应进来了,把单片机烧了
这种板子用于工控 ...

用这样的定时插座有这种问题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下面应该是单片机
控制水泵的话,估计是电机启动时的脉冲感应进来了,把单片机烧了
这种板子用于工控 ...

我的水泵是家里用的才20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这样的定时插座有这种问题吗 谢谢

这种定时器明显比较靠谱。我家的鱼缸就是用这个。

网友A:
你是第一种接线设备的吧!测下U2芯片三个角电压多少?

网友:
找卖家应该能免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第一种接线设备的吧!测下U2芯片三个角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时器明显比较靠谱。我家的鱼缸就是用这个。

正因为这种消费级别的定时插座不靠谱,我才选用了这个板子,没想到还是挂掉了。我有一个德力西的时控开关以前一直在用3年多没出问题,主要是自身功耗大而且不能循环定时设置麻烦。就搞了这个。

网友A:
嗯。U2芯片(本体是LM317吗?)的三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U2芯片(本体是LM317吗?)的三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