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华WR1200JS刷breed+不死鸟固件开启AP养老模式

楼主(2021-03-24):
刷了不少wr1200js的固件,发现不死鸟的最简洁稳定,主路由有软路由做全部事情,wr1200js只是用来做无线ap用。
具体的折腾方法如下:
一,刷入breed,具体刷入方法自行百度,其他大神都已做过总结,breed用的是“breed-mt7621-phicomm-k2p.bin”。
也就是K2P的breed,下载链接https://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1-phicomm-k2p.bin

二,注意,k2p的breed开机时是按下reset键进入后台,然后在breed下刷入不死鸟tomato,要找到“Tomato-Phoenix-MT7621-MT7603E-MT7612E-WLLLL-V106@2018-01-10.trx
这个文件,也就是7621+7603+7612,这个不能错了,不然无线有问题。端口顺序用WLLLL,不然端口倒序。下载地址在:http://pan.baidu.com/s/1jIGpbQe
三,刷入固件后先进入到breed后台回复出厂设置,选择通用模式就行,如果不重置,可能导致开机路由无法使用的问题。
四,设置为AP模式(将从主路由出来的有线信号转成无线信号做无线AP用)
注意,因为不死鸟的固件wan口不能删除和桥接(至少没找到简单的方法),所以wan模式设置不用去管它。直接在lan口中设置“路由IP地址”为你想要访问路由的地址,如图所示,这个地址必须为上级路由能够分配到的地址,如果上级路由的DHCP服务器分配的ip为192.168.100.x,则可设置成192.168.100.240
然后关闭DHCP服务,直接吧默认网关设置成与“路由IP地址”相同(这里我设置的是上级路由的网关,也就是192.168.100.1,但是保存重启后又变成240了)。
保存重启,将上级路由出来的网线插到任意一个lan口上,也就是wan不能用了。

设置完毕,这样设置基本不断电不关机,剩下要折腾的都交给主路由去做吧

网友:
纯AP直接刷集客不好吗
GECOOS_AP243P_mt7621  就行了

网友A:
我的wr330据说硬件配置和你的一样  我是直接刷的GECOOS_AP243P_mt7621做ap

网友:
刷了高格的系统   多拨给力

网友B:
这玩意能刷k2p的不死吗?我都是刷的按住WiFi线进不死的

网友:
我刷了几个固件,最后恢复到原厂了,原厂是电信固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刷老毛子,,

我是刷了阿苏斯,,,访客网络之类全正常,,,最终还是吃灰的

这路由现时做主路由U没U,,做AP,无线没无线

网友:
我是官方固件 关了DHCP 网线插LAN当无线交换机用,信号稳 比K2P稳 只有一格信号也能跑到5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r330据说硬件配置和你的一样  我是直接刷的GECOOS_AP243P_mt7621做ap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集客,,,回头我试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刷k2p的不死吗?我都是刷的按住WiFi线进不死的

可以 刷的,就是要拿牙签按reset进bre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刷的,就是要拿牙签按reset进breed

那没啥好处啊,还不如按WiFi进入的版本

网友:
俺的还在吃灰

网友:
百度上面刷breed那个我弄不成啊,能不能拆机之后把内存直接上编程器刷

网友:
我直接刷集客做AP用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最好刷。直接在界面里升级刷机就可以,直接刷。不用刷breed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明了。

网友:
我有台wr330配置一样,就是无线信号不行。

网友C(2021-04-23):
padavan固件不是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avan固件不是也很稳

稳的稳的,还主流,用tomato的越来越小众了

网友(2022-02-19):
我刷玩重启路由器就进不去了,设了ip也ping不到。恢复设置选的是tomato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