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新路由3上盖接地加强屏蔽

楼主(2021-03-24):
矿渣新路由3配置非常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就是wifi信号确实垃圾
在友坛折腾了eeprom、固件、去油等等,最后只有上盖接地加强屏蔽效果最明显
但是wifi也只能算勉强能用,面积的大的承重墙少的改后还是可以用的
话不多说,放图
用一条废弃网线的一根芯线,大约20-30公分,一头焊接在缩水的屏蔽焊锡处

线穿过主板下面的支撑脚,绕两圈线(比热熔胶清洁)

准备一把起子这类的工具

另一头剥线后用起子绕几圈

如图

放入螺丝孔,对准合起盖子拧好螺丝

大功告成。
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路由底壳是塑料的,上盖和上盖的螺丝孔都是金属的,合上盖子拧好螺丝是通路的

网友:
塑料壳能导电?

网友:
不知道是我迷糊了还是你犯糊涂了

网友A:
那个屏蔽是gnd,直接连个导线出来,能增强信号??I didn't study enough,Don't lie to me

楼主:
底壳是塑料,上盖是金属的

网友:
是不是外面还要接地线到你路由拧螺丝的地方?

网友:
新三外壳好像是金属的

网友:
新3路由现在升价了 一年前买过几个60包邮还是1.2版本的 成色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屏蔽是gnd,直接连个导线出来,能增强信号??I didn't study enough,Don't lie to me ...

因为上盖是金属板,相等于类似平板天线,但又不是按规则建模的平板,接收到的都是干扰信号,接地才能消除干扰,这样做没有办法加强信号,其实很多人测试过,哪怕把新三路由主板裸奔不加盖wifi都会好很多

楼主:
补充一下,正因为这路由器缩水了屏蔽罩,让本来承担散热作用的金属上盖(CPU等芯片上有含油硅胶垫和上盖完全解除,这就是漏油器的由来)起到了屏蔽的作用,然而无线电的常识指出:屏蔽线屏蔽层不接地就起不到屏蔽的作用了, 会对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本质的还是EEPROM. 要是用原生的2.4G EEPROM, 你再怎么改都是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