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阳台小型化太阳能系统组装

楼主(2021-03-24):
阳台小型化太阳能发电,3个共享单车板子并联,一个tp4056管理充电,一个小型化移动电源板子升压5v.电池是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18个18650并联,容量未知

现在主要就带个路由器用,电压电流都是淘宝买最便宜的usb电流表

网友A:
就3块 充的不够用的 我阳台放的是5个并联 白天充2W毫安的移动电源  一个白天可以冲30%这样

网友B:
3个共享单车板子并联?有一A电流?

网友C:
以前傻傻的在闲鱼上花了100块钱买了两片A4纸大小的太阳能板现在的话,100块可以在闲鱼上买一堆了

网友D:
你的4056板带有锂电池保护板功能。所以你的升压板输入端应该接在out+.out-这里。而不是直接从锂电池那里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4056板带有锂电池保护板功能。所以你的升压板输入端应该接在out+.out-这里。而不是直接从锂电池那里接 ...

升压板也有保护功能,升压板是小型的移动电源管理板

网友:
4056保护板的OUT输出应该接到USB插座。

网友E:
我感觉并联这么多18650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并联这么多18650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相当简单啊,直接几个一排捆好之后,在几个一组,就ok了,单串又不存在相互漏电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4056板带有锂电池保护板功能。所以你的升压板输入端应该接在out+.out-这里。而不是直接从锂电池那里接 ...

师傅请教下您,我从pos机器上拆下了很多18650的电池,怎么能看出来18650电池有没有内置保护板呢?

网友G:
电池并的太多了.

网友H:
3块光伏板?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路由器就无电可用了。

网友I:
单车太阳能电池板在一般阳光照射下每块都有700ma-800ma左右,三块并联最大电流有2A多,所以TP4056的1A充电电流有点小了,改用TP5100的2A充电板比较合适,至少充电效率不会浪费,不过这TP5100模块感觉容易烧,我就弄烧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师傅请教下您,我从pos机器上拆下了很多18650的电池,怎么能看出来18650电池有没有内置保护板呢? ...

直接拿个正常的18650比个长度就知道了吧,或者直接剥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共享单车板子并联?有一A电流?

的确有1A多,这还是4056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3块 充的不够用的 我阳台放的是5个并联 白天充2W毫安的移动电源  一个白天可以冲30%这样 ...

你那板子不行吧,我这三片大太阳可以稳定1A电流,就一天按6个小时算也要冲不少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傻傻的在闲鱼上花了100块钱买了两片A4纸大小的太阳能板现在的话,100块可以在闲鱼上买一堆了 ...

现在这都是报废共享单车拆的,很稀烂,有些完全没电流,有些还可以,不过便宜,12块钱包邮1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并的太多了.

电池并的太少了,几天阴天,路由器就直接吃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块光伏板?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路由器就无电可用了。

天天出太阳还可以,连续阴雨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车太阳能电池板在一般阳光照射下每块都有700ma-800ma左右,三块并联最大电流有2A多,所以TP4056的1A充电 ...

这是报废拆车的板子,电流没新的那么大,不过1A电流是没到最大值,我看有时间并一个4056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