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0.96宝塔点焊机控制板

楼主(2021-03-24):
拖延症一直拖了好久,都是做点又放那吃灰,终于最近一口气搞定了!功能:电容充电带平衡最大6.5A充电恒流恒压,点焊功率根据时间选择1-50ms,充电用的软开关软件开启,点焊时间设置有掉电保存,自动点焊和手动点焊,自动点焊功能:当两只点焊笔接触到镍片后,1.5S后如果电焊笔还在镍片上即触发点焊。(手动和自动点焊时间通用即:设置的时间是手动和自动点焊时间)专用MOS管驱动驱动电流最大8A(输入电压12V-30V理论7V-12V也可以没试过)
开始上图:
第一版觉得太大了

上板:

中板:

下板功率板:10个300A40V的功率管

安装:下中板

上中下板

尺寸图:

测MOS内阻电桥精度不够图个乐

开始用虎钳压的可以但不好看为此特意又去买了液压钳压的压出来漂亮

驱动MOS管开启的上升时间,这是当时30管时间,10管没这么长

4A长时间充电芯片温度没加散热器,后面会加

外接手动点焊触发开关,自动模式下手动功能不能用

上电显示:显示:点焊时间输入电压电流功率芯片温度输入电流大于5A(I会反显示)

单击功能按键:(输入和充电界面切换) 显示:点焊时间电容充电电压电流功率芯片温度,电容充电打开(O会反显示)下面电位器对应电压电流调节,顺时针调大逆时针调小,屏上电压会变化,电流需要开启后屏上才会有显示

在充电界面双击功能按键:必须在充电界面双击(开启关闭)显示:点焊时间电容充电电压电流功率芯片温度(O反显示充电打开)

长按两秒功能按键:切换自动点焊手动点焊(任意界面自动手动模式下)下图手动点焊模式

长按两秒功能按键:切换自动点焊手动点焊(任意界面自动手动模式下)下图自动点焊模式(时间反向显示表示当前为自动点焊模式)

单击-+按键:电焊时间加减1Ms(任意界面自动手动模式下)
长按两秒-+按键:电焊时间加减Ms(任意界面自动手动模式下)此时长按最大的时间数字会连续加减(反向显示)按键松开停止加减

大概安装试了一下

5Ms点焊效果0.15镀镍片,12Ms可以直接点个洞

功能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6c60529f5458d68a324
点焊功能和效果演示(一个人不好拍视频只能凑合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5036a2975731d3b4d15

网友:
厉害呀 看着就很舒服

网友A:
可调电阻的铜把是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时候就带着?

网友:
都这样了 怎么不双脉冲

网友:
牛币了,楼主,求物料list和pcb电子文档,谢谢

网友:
楼主的设备精良,做的这个点焊机做工也精良

网友:
我是来围观楼主热成像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的铜把是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时候就带着?

有这样的可调电阻卖,

网友:
是否可以发些单个法拉电容的测试效果?

网友(2022-11-25):
太牛了有成品吗我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