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 腾达的辣鸡路由器,螃蟹RTL8196SE的主控,还带功放

楼主(2021-03-24):
貌似是腾达的辣鸡货啊,之前的版本不是这个主控啊,v6的怎么换成螃蟹的了,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货能不能刷op之流的第三方固件啊

内存型号是:W9864G6KH-6,查了下,好像是8M内存,不知道对不对,
闪存型号是:H25S80,这货就实在不知道是多大的了,大几率是1m2m吧,

网友A:
当AP用吧,螃蟹刷不了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AP用吧,螃蟹刷不了第三方

1+8的配置,当ap用估计都不稳

网友:
几十快钱也就这种东西了啊 好的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
原厂的固件不是挺好用的么,V6版都是螃蟹芯片方案,几十块钱的路由器,要求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