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组装一个磷酸铁锂摩托车启动电池

楼主(2021-03-24):
家有一台五羊本田踏板摩托车,喜悦100,过年放到现在已经打不着了,一测电量只有6V,年前已经不怎么存电,干脆就换一个吧。

最近在关注比亚迪的DMI混动,其中介绍这台车的12V电瓶已经换了自家的磷酸铁锂,最后决定摩托车启动电池爷用磷酸铁锂,安全寿命都能兼顾。

翻翻闲鱼,刚好有老板清货,剩下8个A123 26650,老板也很好人帮我焊接好,并且正负极上了锡。另外买了一个电动车电池外壳。

到手放进去刚好,完美。

找了一条电瓶车电瓶连接线,剪开两段,好像是全铜?焊接好并接上铜柱,装进盒子固定一下。

最后对比一下,重量真的差很远。装车一把打着,看老板说可以不用保护板,先用着看看,一段时间再拆出来逐个补电。
1115330[/attachimg

网友:
摩托车用铅酸蓄电是有稳压作用的,你改磷酸铁锂确认有稳压作用。

网友A:
我的125 摩托,发动机出来经过一个 线性稳压器 接在电瓶上.
只是稳压很不靠谱,空载时有近20V..
在电瓶上还好,用锂电池可能要栽.

网友:
容易过充电!

网友:
没有保护板容易坏

网友:
这种两并四串的A123我干过,10天不到全部爆头,最好还是5串

网友B:
你可知道锂电过冲的后果?

网友C:
我的电喷踏板改的A123 7并4串,上保护板,怠速不稳,没办法拆下来重新换回铅酸,但另一台GY6的机器,铁锂电池+保护板却很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知道锂电过冲的后果?

铁锂还好,三元过充就危险了。

网友:
容易过充,我以前也改过的,俩年后,方块磷酸铁锂鼓包得不成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25 摩托,发动机出来经过一个 线性稳压器 接在电瓶上.
只是稳压很不靠谱,空载时有近20V..
在电瓶上还好 ...

可能要看摩托车的整流器,老款的整流器还有半波的,带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喷踏板改的A123 7并4串,上保护板,怠速不稳,没办法拆下来重新换回铅酸,但另一台GY6的机器,铁锂电 ...

保护板要用多少A的?50够吗

网友:
我用四节32650的沃特玛电池串联,没接保护板,但充电稳压器已改开关稳压,电压准确14.4V,又可节油,稳压器TB网上10多元买的,用了好几年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