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VC890D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1-03-24):
仓库找出一块多年损坏的VC890D,经检查后发现,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电容档都正常,二极管及通断蜂鸣档也可用好象正常。唯一不对是电阻档具体故障是:开机转到20M档有底数但很快回到溢出,显示1。然后一碰二根表笔再断开后,底数回到溢出1会很慢。然后档位向下拨,除了小数点变动外,数字也是慢慢在变大,但到蜂鸣档就很快溢出,再向电阻档拨动,就一直是溢出。再有关键的是,在测量电阻时,任何档位都比实际偏小很多,且是在慢慢变大,就象表内的底数和实际电阻并联的差不多。

换过如图中蓝色箭头所指的的三个三极管9013,一个集成块74HC14D 都是一样的问题。在线求维修思路。版本如图所示

补充内容 (2021-10-19 10:40):
屏搞漏液了,放弃维修了

网友A:
拆了压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压敏电阻试试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是表棒插孔边上几个绿色的元件吗?二个小的黄色的PTC   记得印刷是MZ5,我拆下来查过,应该是正常,一个是0.5K  一个是1.5K左右,网上查,也有人提到这二个PTC,阻值不同也是正常的,是不同的细分型号(阻值) 另外一个大的黄色的和三个绿色的没注意是什么元件,也没去跑电路。明天再拆开来看看。另外找不到符合这个版本的电路图。想练手修个万用表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压敏电阻试试

3个压敏电阻拆除试验了,毛病还是老样子,再求助新思路。实在没办法,要准备做铲屎官,换装硬封的ICL7106了。

网友B:
听说9014好像是保护三极管,拆下来测一下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9014好像是保护三极管,拆下来测一下坏了没有?

换过了3个三极管,其中二个是基集相连,并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C:
拔盘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B:
还有楼上也说了,拨盘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D:
几乎不可能是7106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盘清理一下试试

谢谢,拨盘清洗做过,铜箔板,铜片也没有明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上也说了,拨盘用橡皮擦一下!

谢谢,拨盘清洗做过,用电器复活剂喷到擦镜纸上擦亮了,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不可能是7106故障

拿到7106 封装比实际板上预留的铜箔体积小了,想做铲屎官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盘清理一下试试

最近没事做,仓库翻出7个有问题的万用表,通过清洗,整理,维修,较对。现在还有二个表有问题,一个是这个VC890D 电阻档有问题,还有一个型号记得是VC9804A 电容档有问题,不过电容档,我们几乎不去用,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B:
那个立式的三极管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立式的三极管坏了没有?

拨盘右边那个对吧,这个也换过了,换的是8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右边那个对吧,这个也换过了,换的是8050

74hc14测电容用的。与电阻档没啥关系,是不是v片弹性弱了,接触不良?再个还得从,电阻电路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7106 封装比实际板上预留的铜箔体积小了,想做铲屎官也做不了。

想人拜过44脚硬装7106的引脚,拖锡焊上去了。像蜘蛛一样,哈哈,我也掰过,结果引脚掰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右边那个对吧,这个也换过了,换的是8050

得具体问题静态分析,有些故障很奇怪的,以前我闲鱼收二手旧表来着,前前后后折腾了有上千块吧,碰到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右边那个对吧,这个也换过了,换的是8050

蜂鸣档短接表笔时,蜂鸣响吗,还有显示的数值归0吗,如果蜂鸣不响,还不归0,是401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右边那个对吧,这个也换过了,换的是8050

这个9013三极管,保护电阻档电路的,如果蜂鸣也正常,我还是怀疑v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