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签字笔改造万用表笔

楼主(2021-03-24):
利用两只红黑签字笔,取两段2.5平硬铜线,一头磨尖,套在签字笔芯软管上,502胶水固定,各需要红黑三个橡胶套在笔杆上,既标注颜色,抓起来有很顺手。插头用av插头改造。

网友:
这种单固铜芯线相对镀镍的,时间久了表面容易氧化,增加测量电阻。

网友:
买万能表送的特尖表笔,因铜线太细,被我改造成硅胶线的表笔,原表笔杆没能完整拆开,于是也用签字笔杆替代了。

网友:
办法不错,我的表笔放在抽屉里就自己歪头劣脑没法用了,等下模仿楼主用笔杆做个表笔看看。

网友A:
其实可以用pcb打一个笔用啊,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用pcb打一个笔用啊,很方便的。

拿出来上个图看看,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什么都能利用上,不错的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