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买了个二手电源,有个接口不认识......

楼主(2021-03-24):
买了个二手全汉电源, 型号是FSP450-60APN
有这么个6Pin接口, 不知道是用在哪里的, 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呗

黄线12V, 红线5V, 黑线GND

网友:
这电源有些年头了吧?可能是某种定制接口吧,用不上就让它闲着好了。

网友:
光驱硬盘之类扩展用的?估计是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口,普通PC主板上都没有。
你可以自己改一个SATA出来

网友:
0V.+5V.+12V,或许是一体机电源,这路是屏供电。

网友:
这个是工控机主板的接口 普通电脑主板用不上 闲置不接就行

网友:
可能是RGB风扇

网友:
知道电压的情况下自己改接口呗,难不成你要被接口倒逼去买个对应的设备

网友:
这是工业的电源, 用不上空着就可以, 没什么影响.

网友A:
这是在测试各位的年龄吗?呵呵!知道这个接口的人起码35+了

因为这个接口是 软驱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测试各位的年龄吗?呵呵!知道这个接口的人起码35+了

因为这个接口是 软驱 ...

不是的,软驱接口是4条线。。。

网友:
好像很老的电脑 AT电源(电源开关是直接接电源的)时代的主板上是两个并排的这样的接口供电。年头太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
一体机屏幕供电线 扎起来行了

网友:
自定义接口,说实话这6根线是不合理的。
4根正极,两根负极。
要求不高可以这么设计,

如果要求高,应该4根负极,或者4根正极细一些,或者两根负极粗一些。。。。

网友:
拍个电源的图片就那么难吗?

网友:
“...主板上是两个并排的这样的接口供电..."那种并排插的两个头子形状不一样 左右对称 不能互换,有"P6" " P7"标记。不是这个。

网友:
都是零,5,12伏特这三组电压了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西门子CT服务器主板就有类似这个的接口,原装电源使用时,服务器能开机后不用动键盘,正常启动。后来替换的主机电源没有这根线,开机必须按F1才能继续,应该就是反馈信号检测的。

网友:
软驱是四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