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WOM-13064F绿屏液晶驱动折腾手记 实现无线副屏显示电脑参数(原创)

楼主(2021-03-24):
初来论坛没啥好贡献的,就把前年折腾老王家液晶 WOM13064 的过程分享来,供大家参考。
最终折腾成了一套无线的电脑副屏,可以显示工作信息。

【线序确认】
WOM13064 液晶比较适合 DIY 的地方在于:板载焊好的 2.54 排线,基本上有排针就能工作。

购买的时候已经有高手测出了相应的线序,在 Arduino 环境下找个主控驱动就可以很容易跑起来。

我用的是 U8g2 库,已经内嵌了 GDI 操作和绝大多数主控驱动时序,运行效果:

既然点亮了屏幕,怎能不刷妹纸:

至此电气时序+基础驱动已确认,这个屏幕整体性能不错。

【外壳】
对于电工怎能一个裸屏走天下,起码要有个像样的外壳才能对得起辛苦写代码。
马上 CAD 走起,画个四方亚克力外壳拿去加工,一套十来块钱非常划算:

装上后瞬间有样子了,背面开孔也正合适,排线顺利穿出:

装上外壳后的运行效果:

附上外壳 dwg 文件,有同款屏的朋友可以拿去加工:

【转接板】
外壳都装好了,屏幕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插针板,每次都要跳线插接,影响把玩兴趣。
于是上 Proteus,在 Arduino-UNO 的孔位基础上画一块插针板,直接对接液晶插头。

由于液晶工作在并行 6800 总线,占用 IO 较多,因而使用 ATF16V8 做了一个局部的逻辑总线。
Arduino UNO 通过配合 ATF16V8 锁存出控制信号来,GAL 器件充当类似于 CPLD 的胶水功能。

插上 Arduino UNO,运行个竖屏的效果:

附上 GAL 的 jed 烧录文件,需要的朋友可以拿去烧写。

【PC副屏】
至此屏幕整套硬件都有了,显示啥成了思考的重点。想来想去配合 AIDA64 作电脑的副屏比较合适(相关阅读
AIDA 支持串口驱动 1602 屏幕,在 Arduino 一端把这个液晶虚拟成一个 1602 就可以实现副屏显示。

上 Arduino,物理层 16V8 访问时序、HAL+GDI层 u8g2 驱动、应用层解析 MatrixOrbital 指令统统堆一起:

为了节省 USB 口,数据串口用蓝牙的,接收端堆叠在 UNO 主板上,再往上堆液晶转接板。
运行效果如下,显示了 CPU、电池、RAM 实时状态。

整套系统(UNO+蓝牙板+转接板+屏幕)并没有插数据线,只靠一个套独立的 7.4V 电池即可工作。
接收笔记本无线蓝牙串口,配合 AIDA 显示副屏信息。

附上 Arduino 源码供参考。

---------------------------------------------

以上,新人小白折腾了老王家的 WOM13064 液晶,最终实现了 PC 无线副屏显示参数。

祝大家 DIY 愉快!

网友:
这帖子,只有点赞的份儿,仿不来的。

网友A:
技术宅男的快乐就这么爽!

网友B:
想问一下lz,cad做完了以后,亚克力板怎么收费?大概的标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lz,cad做完了以后,亚克力板怎么收费?大概的标准是?

基本上要象征性的把零件凑一凑,节省点材料,我一般凑到 10cm * 20cm 矩形区域内。
用 T=3mm 厚度材料(颜色可指定),每一套 10-20 块钱不含邮费。

其他厚度可能要按比例增加点材料费,TB 上找老板直接谈,图纸直接给 dwg 格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lz,cad做完了以后,亚克力板怎么收费?大概的标准是?

X宝上一堆定制的,图发个他就行,价格他们会算的,不过最好多比几家,有时候价格差的挺多的

网友:
看到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宅男的快乐就这么爽!

就是这么爽!

网友C:
我好像也买了2片吧,但是有个巨屏我买了5块还在吃灰

网友D:
这知识涵盖量,我直接服气了。看看过过眼瘾就不错了。

网友E:
还用了个PLD是最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lz,cad做完了以后,亚克力板怎么收费?大概的标准是?

刚另一个板子加工了一套保护盖,三明治夹心式设计,使用厚度 T=2mm 无色透明材质,顶盖+底盖+若干垫圈。
每套 8 块钱,运费另算,尺寸发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也买了2片吧,但是有个巨屏我买了5块还在吃灰

这个屏我前后入手了几十片,整箱整箱堆得脑壳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知识涵盖量,我直接服气了。看看过过眼瘾就不错了。

感谢捧场,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用了个PLD是最厉害的

16V8 这个级别的 PLD,特别适合跟 Arduino 搞一起折腾。

电平既可以 5.5v,同时 TTL 的缘故也兼容 3.3v,然后速度略快于 avr 不至于拖后腿。
逻辑上可以节省很多 74XX,简单做个移位寄存、地址译码,就可以堆出局部总线。

最关键的是:便宜好买

网友:
兄弟厉害啊!!!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F:
为啥不用ESP32或者是8266驱动呢 期待大作。

网友G:
这个屏幕不是可以改spi?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屏幕不是可以改spi?

玩的是一批屏幕,每块都拿来改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ESP32或者是8266驱动呢 期待大作。

我手头 AVR / Arduino 系列的工具比较完善,带 wifi 的 ESP 系列玩的没那么深入。

不过 wifi 和 蓝牙 都有个需要配对连接的毛病,链路如果信号不好很容易就挂彩了。
桌面的副屏最好是随放随用,这么说来更适合红外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