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迷你多功能电子温湿度计增加触摸背光功能 顺便改锂电(CX-0726)

楼主(2021-03-24):
马宝买的无牌mini电子温湿度计,7元红包各种抵扣后大概2块多,到手发现显示效果不错,打算放到车里用但是没有背光黑暗中看不太清,于是加装背光模组顺便改锂电。

盒子

型号CX-0726

说明书和不干胶贴

个头很小,有温度湿度指示,但是湿度不准,温度还可以,有表情指示(不同温湿度时变化)。

反面

一粒2032供电,中框4颗螺丝竟然都省了,导致一开后盖就把中框拽下来半截。

后盖

电池触片

拆开后 板号QD200814

另一面

臭油块儿挺圆,用了一颗1.5v ldo供电,因此供电范围很宽,静态功耗10ua+每隔7秒刷新3次60ua(0.3秒采样),等效功耗大概20ua。

xc6206 ldo(丝印65F9)

资料

用的普通全反射底反光纸

内部空间极其有限,屏和四周塑料框水平面可用空间厚度2mm左右,但是主板臭油块和外围元件也要占用这2mm的空间,这就对背光模组的添加提出很高要求,实际可用厚度仅1mm左右。
一度想放弃,但是作为挑战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使其成为可能。

先依照四周塑料框剪一张纸片

找来三种不同结构厚度的漫反板 ,都是超薄的。
分别0.8mm 1mm 1.2mm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0.8mm 正面带均光颗粒的,这样可以省却一张一次均光膜的厚度,大概0.1mm。

纸片贴好

裁剪好后撕下

放里面比划一下合适

为了在超薄厚度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增加背光均匀性,再裁剪一张二次均光膜。

上面材料备用,由于原屏就没打算让你加背光,因此用的全反射底反光膜,不透光,必须揭去换半透半反的。

一块废旧手机屏,揭去半透半反底反光膜。

贴温度计屏幕上

正面效果,屏幕改造完毕。

超薄的背光模组只能用多点光源来提升光线均匀度,因此用了三颗超薄led。

为了简化驱动电路(不设置升压电路)串联改并联,割断原线路。

飞线改并联

焊好上环氧树脂

固化后将漫反板和均光膜用pet超薄双面胶四周粘好。

背面再贴一层底反射膜

led发光部分用镜面反光膜包裹覆盖,防止漏光。

粘好后

最终整个模组在获得较理想均光效果的前提下厚度控制在了1mm左右

下面挖孔添加充电接口,由于背光模组最低驱动电压在3v+左右,因此原CR2032已不适用,必须改锂电供电。

放里面试试,这个充电口的安置也是再长1mm都放不下。

旁边开孔,用作充电指示。

小孔内部环氧树脂灌入,固化后形成导光柱,因此不用再单独设立导光柱,led也一起粘在孔内。
接口环氧胶固定

TTP233D是一颗低功耗单键触摸ic,节能模式微功耗2ua左右,支持触发锁定和点按。
由于内部空间 便利性考量 和外观权衡,打算用触摸按键。
触发一次延迟4秒关闭,长按一直点亮。

丝印223B PSSY

资料

元件大概摆放好(电阻随意摆放的非真实数值),构思走线。
使用外部延迟驱动电路,一颗超薄水滴钽电容,一颗超低压降肖特基(vf只有不到0.15v),用作驱动管栅极反灌隔离(受限于mos vgson开启电压普通二极管不行)。

用到的充电ic资料 LP4060A

用到的nmos资料 SI2302

led这里用了一块黑色泡棉遮挡背面,避免漏光。

剪一段铜胶带贴到前面面板背面,充当触摸感应电极。

所有元件和引线焊好后用环氧树脂加固

一颗锂电池,200mah ,是这个温度计能放下的最大体积电芯。

去除多余塑料部分

放里面合适

但是装配时发现,电池还是略微顶中框,干脆来个镂空。

再试一下舒坦了

再补4颗螺丝,我也是操碎了心。

装配好后盖

正常点亮,这是没背光的情况,和原来类似。

这是背光点亮时的效果,由于三颗led受限壳体长度限制,无法尽量外移,因此顶部有一些过亮,如果空间不受限,可以做到完全均匀。
即便是这个效果也比马宝那种山寨温度计背光要好的多。

充电亮,满了灭。

充电电流设定到0.6c

动图效果,可以顶部触摸。

也可以正面触摸,很灵敏。

最后送个彩蛋,下图触点短路切换到华氏度显示。

补充内容 (2021-4-13 16:13):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r

网友:
改水银开关或碰珠触发延时背光吧,再加个光伏板做供电补偿,这样放车前挡玻璃下基本就免操作了。

网友:
这些电子温湿度计都是温度差不多准,湿度是废的,可能传感器是便宜货???

网友:
厉害,螺蛳壳里也能做道场

网友:
各方面都是考验啊,做得很不错!

网友:
换成可裁剪的EL冷光片,说不定背光会均匀很多,就跟电子手表那种差不多,功耗也比较小。不过,还是楼主就地取材的改造成本最低

网友A:
micro孔怎么挖的?学习下。

网友:
感觉和德力西那款一毛一样,都是贴牌的。
球球这么一折腾两块钱的东西然你整成20块钱的了

话说那种湿敏电阻就没见过准的,偏差都比较大。

网友:
这手工真好呀!

网友:
再加一片太阳能吧。我觉得楼上说的好,加一个太阳能。。。

网友:
应该用橙色的led做背光,相信我

网友:
一毛一样的德力西来了

网友:
精华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孔怎么挖的?学习下。

手持电磨,或者直接用烙铁戳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
撸撸撸撸撸撸撸

网友:
厉害,厉害,这么小空间,折腾无极限。

网友:
有技术,又实用,还很精致,哪里去找噢

网友:
大神这触摸电极用铜皮代替?另一个极呢?没有看到图,对大神的触摸电极自己制作很感兴趣

网友:
大婶绣花技术精湛,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