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量产,提示没固件,咋办呢?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3-24):
已经添加了@ 2C 84 64 3C A5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128G08CBCAB L0607 20nm MLC L85A

还是不行

楼主:
有大神在吗?

网友:
加QQ 1411331737聊

网友:
楼主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能分享一下吗?还有,提示没有isp

网友:
U盘量产交流群
你可以进群看一下
有大佬帮忙远程

网友:
不要勾选品保设定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是没解决。这种没有固件的情况,基本就是凉凉状态

网友:
黑片工具的添加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修改好几个地方的文件,你换用正片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