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刚到手就拆的YOTEC965(超卓)数显可调温烙铁焊台

楼主(2021-03-24):
焊台有了,见有便宜(见数显便宜啊!)忍不住又买一台,唉!问下店家简配版跟标配版的区别,就差焊台架。买的简配版,内部是开关电源。

包装盒,盒都做不错,我不是卖广告啊。

前面板

点亮

插头(磁铁不吸,好评)

外壳上面

背面变频焊台(知识有限,就当是变频了),输出26v 75W(不知会不虚标)

底部

重量很轻,开壳,开关电源版。

控制板,后面还可加风扇,以后要不要加电扇

开关电源,输出少一颗电容和电感,功率够不够未测过,内部看足料。

多方位拍照

板上标版本号(32V电压?)

开关管

控制板

单片机空白片,是单片机吧?

背面

手柄,二脚焊芯,应该是可以改成T12手柄。

发热芯

加上使用手册

价钱便宜,做工用料还是不错,要好的还有高配版是用变压器。
开机最低温度200度,不足:调好温度,不知几时达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A:
多少钱啊,不如买日本原装9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啊,不如买日本原装936

白光好,贵。三十几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啊,不如买日本原装936

38.9买个体验,连买个铜芯线变压器困难。

网友:
38.9值的,这价格挺牛

网友:
三十几可谓非常的超值

网友:
2线发热芯的936:titter:  回温是难点 不如T12

网友:
呵呵~~支持一下啊,因为,感觉40元价格比买支黄花的50W烙铁都差不多价格啊

网友:
有这种24V内热芯就好了,耗材便宜,发热芯也容易找,替代T12

网友(2021-05-31):
温度差很大吧?

网友B:
这种烙铁芯性能在恒温烙铁里性能最差,必须配顶级导热好的烙铁头才行。因为这种靠烙铁加热丝本身电阻变化感温,加热时电阻丝温度超级高,必须等加热丝温度凉到设置温度以下才继续加热。原版936的1321烙铁芯加热丝和感温电阻分开独立的,性能要好些,可以容忍稍差些的烙铁头。即使国产1322版的陶瓷芯4线烙铁芯,也会比这种性能好些。T12虽然也是两线感温加热,但感温靠热电偶,仅仅是两个金属丝的接触部分,而不是整个发热丝,而日本原装的T12加热芯加热的部分还特意又和感温部分拉开了距离。总而言之,这种发热芯设计似是而非,配上便宜的导热差的烙铁头,还不如不控温的。为了补偿性能缺失,有时厂家还在开机时火力全开半分钟,不过这期间就不控温了,也就勉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烙铁芯性能在恒温烙铁里性能最差,必须配顶级导热好的烙铁头才行。因为这种靠烙铁加热丝本身电阻变化感 ...

你比我深入研究,应该是你讲道理。可能还不如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