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件RBK50电源适配器12V 3.5A拆解(AD2080D20)

楼主(2021-03-24):
闲鱼上15元买回来一个网件路由器的电源线,号称是原装的,但是我觉得这么便宜怎么可能是原装的,所以买回来就拆开了,
里面的元器件是国产的,电容是AISHI艾华的并非是NCC,原装的应该是NCC的吧?有懂的吗?请教。

以下为图片

网友:
正品网件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就是正品,,该有的全部都有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网友:
网件出品还是我比较放心了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啊

网友:
17年的也不算旧吧,某宝上的有的更旧更贵。

网友A:
国产爱华电容怎么了,很多大牌都在用呢

网友B:
如果这个不是原装电源,请问什么样子的才是原装电源
原装电源也有很多代工厂,内部方案和电子元件都是不一样的,只要输出功率达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不是原装电源,请问什么样子的才是原装电源
原装电源也有很多代工厂,内部方案和电子元件 ...

这个做工确实不错,看来国产性价比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爱华电容怎么了,很多大牌都在用呢

确实是,国产的元器件现在做的也不错,只是我以为这个RBK50网件路由器的里面用的是日本的NCC 黑金刚电容

网友:
能这么舍得用胶的只能是真的了

网友:
这做工很不错了,不同的代工厂,用料有差异很正常,只要输出是合格的。
另外,不要看不起国产电容哦。

网友(2024-02-24):
只要价格到位,国产的不比鬼佬的差

网友(2024-10-23):
xdr6088 6086

网友:
艾华不差啊,很好的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呀,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这个做工很好了,是原装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