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锂电串联的充电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21-03-24):
双锂电串联的充电有什么推荐的?
  我指纹锁电池的充电器看着让人不放心(可能商家给我的不是原厂的充电器随手找的一个),电池拆了 ,里面2个18650串联,    有啥优秀双锂电串联的充电方案呢?
有成品购买推荐就更好啦,

补充内容 (2021-4-11 13:36):

后来拆了电池,有保护板, 拆了充电器,是简单的358恒压充电,量了充电器输出8.41V,改了下电压到8.3左右就没折腾了。商家说续航半年以上  反正一年也才充一两回电,也没关系吧 哈哈

网友:
方案1这个最省事也最贵,要7.79,但是好使,直接平衡充只要接3根线一个接线口直接充

方案2买这个1.54片可调电路+保护板0.9元,这个有保护板最安全

方案3画圈的那个开关电源,自带sun4001bs-8.4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优势是实在太便宜可改造空间又大。缺点是长条形的盒子难找

网友:
某宝有很多,你的电池没有保护板吧,最好再买个保护板,防过充过放、短路、均衡充电。这样电池就能用很久

网友:
请,
TB上搜索TP5000、TP5100板子。

网友:
黑总哪有板5v充两节的便宜好用

网友:
淘宝搜 2串充电5v  排前几个都是,5v升压后充2节锂电

网友A:
了解下这个,外围元件少,5v充电器家里怎么都有

网友:
做个平衡充,两个索尼4.2伏充电器,三根线搞定

网友:
刚买的锂电吸尘器就是5V升压的充电器

网友:
7.4V的对讲机充电升压线买一条试试。
5100的模块我也看了,但看评论说是各种烧,怕了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这个,外围元件少,5v充电器家里怎么都有

这个哪里有成品板卖的?只看到ip2325有卖的。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芯片CS5086E,两串锂电充电,自带平衡功能。今天刚撸了几个,还没有到货,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发帖后待审核, 后面就忘记了

楼主:
后来拆了电池,有保护板, 拆了充电器,是简单的358恒压充电,量了充电器输出8.41V,改了下电压到8.3左右就没折腾了。商家说续航半年以上  反正一年也才充一两回电,也没关系吧 哈哈

网友(2023-09-09):
CS5086E方便,均衡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