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全彩时钟板 烧录不了

楼主(2021-03-24):
板子都焊接好了,就是怎么都烧录不了,单片机是从座机上拆的,是不是单片机加密!之前在座机能识别,不能烧录,现在是不能识别!

网友:
换单片机吧

网友:
用该是原厂写了,只有用j成link才能解除

网友A:
我打过这种板,也是死活烧录不了。最后自己重新画打板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过这种板,也是死活烧录不了。最后自己重新画打板后就可以了

板子没有问题,我的烧录好的!

网友:
晶振8M,不知跟这个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