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869829位成功穿越者
[工仪] 拆开冷焊机和点焊机,同时问题求助

楼主(2021-03-24):
到一个单位拉货的时候偶得两台两台焊机,一台是点焊机、一台是精密模具补焊机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冷焊机,心中高兴,赶紧打开拍照,和坛友一起分享看一下里面构造。同时有两个问题求助坛内高手指点:一,这个点焊机,有两个焊接时间,第二个焊接电流我理解是厚板用大电流、薄板用小电流。第一个预焊电流在整个焊接过程中是起什么作用的?不要预焊电流、直接像自制的变压器电焊机一样直接点上去焊接不行吗?
二,网上看了很多现在产的冷焊机都用氩气保护的。这个精密模具补焊机,没有氩气接口,问什么不用氩气?在补焊的过程中不用氩气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科普一下啊????!!!!

开里面的图片,给大家参考,如果坛友想仿制的,可以拍更详细的参数照片。
点焊机内部的图片:

网友A:
这不是发财了嘛。

网友:
这个冷焊机看上去像是DIY的?我所知道的冷焊机不用氩气,焊点会氧化发黑。

网友B:
第一个预焊电流是去氧化层,第二个是正式焊接电流,就像我们做的双脉冲点焊了。

网友C:
兄弟冷焊机能拆了看看吗?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预焊电流是去氧化层,第二个是正式焊接电流,就像我们做的双脉冲点焊了。 ...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冷焊机能拆了看看吗?看看内部结构

好的,请看,里面是五只电容是25V 220000μ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发财了嘛。

自己想玩的,发不了财,还要赔钱,机器刚来,接着是网上买两套卖接线柱,买了一套氩弧焊焊枪、后续估计还要买氩气瓶减压阀、气绳 点焊机的焊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想玩的,发不了财,还要赔钱,机器刚来,接着是网上买两套卖接线柱,买了一套氩弧焊焊枪、后续估计还 ...

diy的乐趣,字数补丁

网友D:
点焊机第一脉冲是预热,去除氧化层,预热工件
冷焊机没有氩气是用的高压电容放电焊接,适合精密焊接。溶池小。
需要氩气的是氩弧焊结构,需要氩气保护焊针,引出大电弧。适合熔池大的地方

网友:
这个好像才是真的冷焊机,储能式的,大概就是新的要六七千的那种。就是焊接厚度最大只有0.5MM。这个好像没有氩气接口。而网上好多两三千那种就是氩弧焊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想玩的,发不了财,还要赔钱,机器刚来,接着是网上买两套卖接线柱,买了一套氩弧焊焊枪、后续估计还 ...

但是这两个都是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E:
我有氩气瓶减压阀,有焊枪,还有多半瓶氩气,就缺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第一脉冲是预热,去除氧化层,预热工件
冷焊机没有氩气是用的高压电容放电焊接,适合精密焊接。溶池 ...

网上那些能点焊上铜管、铝管的冷焊机应该都是用钨针带气体保护的吧?不知道焊接电流是电容放出来的还是逆变器放出来的。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不多。

网友F:
图中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这是什么元件?

那个是个200A的整流模块,这个东西不贵,好像几十元吧,市面上国产的进口的都有

网友:
坐等楼主的冷焊机焊接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个200A的整流模块,这个东西不贵,好像几十元吧,市面上国产的进口的都有 ...

看到您上面发的图片里,那些电容下面有三个变压器,就是通过这个整流模块给电容充电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氩气瓶减压阀,有焊枪,还有多半瓶氩气,就缺焊机

最近收了一台小逆变焊机 去配了焊把夹子 接头   连焊机一起就花了200了   然后又收了一台氩焊机 也是没配件 不会玩  就测试了一下里面能引弧  外面能烧铁丝 就挂着等出掉   败家  搞了一堆工具 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