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立创EDA怎么才能画槽孔?

楼主(2021-03-24):
如题.要能设定深度那种.
例如用1.6的板子.只挖0.8的厚度,不是打透了的.
要怎么实现?
求指导.谢谢.

网友:
不能不能不能,也没见过,打2张0.8贴合

网友:
貌似不可以吧,没有哪个选项

网友A:
控制孔的深度,这种JLC做不了的。
这种孔做起来成本非常的高的,一般都是按照多少钱一个来算的。
因为这种孔是一片一片来钻的,
正常是一摞,1.6mm 3-4片跌在一起钻的。

我就是专门做线路板的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孔,估计需要定制,还不如自己找有雕刻机的做

网友:
这种要加好多钱的哦

网友:
你玩得还挺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孔的深度,这种JLC做不了的。
这种孔做起来成本非常的高的,一般都是按照多少钱一个来算的。
因为这种 ...

好吧,我还以为不用加钱.
加钱还是算了(笑哭)
本来想用免费打样做点东西,有这个需求.
还是两个0.8叠一块吧(笑哭)

网友:
楼主要做的是半槽吧,那是要加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