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三极管和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1-03-24):
前两天在某宝领了个红包,闲逛后发现个小台灯,索性就用了。有几种款式,带电池和不带电池,均支持三色变光和触摸调光,红包也不大,也不缺台灯,想着自己鼓捣东西时可以做个光源用,所以买的最基础款,插电不带电池的。(盗几个卖家的图)

到手拆开,发现电路很简单,只是缺了些原件,分析了下电路,是少了充电部分,用一块4056全部补齐。
红、绿框中原件均为后补,贴片指示灯太小,吹飞了,没合适的,索性补了个大的。

但是在分析电路的时候一直没弄懂绿色框中的两个原件的目的,是为了检测电池是否有电的么?
电路如下

就是后补的5H917和边上的电容。三极管的三脚只与电池负极之间有走线连接,再无其他。

2脚与外接电源负极相连,走线在三极管下面

我的理解是:跟8550差不多。
三极管1脚用来检测电池是否有电或者电压充足,有电的时候,导通2、3脚,给电池充电或正常放电驱动触摸控制电路点亮灯珠,当电压低于一定的数值时,三极管不能导通,切断电池负极与电路的连接,避免电池过度放电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扩流不是扩流,开关不是开关。。。画蛇添足

网友:
应该是充电时自动关闭输出或是 充满自停一类

网友A:
这灯用大法的动力电?

网友B:
5H917中间脚确定是接锂电池负极吗?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这里不应该是三极管,像是XB3303一类的电池保护IC.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这里不应该是三极管,像是XB3303一类的电池保护IC。

网友:
帮顶,有点费解,等待大师解答。。。

网友:
看你电路,这个管子是把电池负极和系统负极分开,有点像电池保护板哦。XB3303一类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用大法的动力电?

笔记本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H917中间脚确定是接锂电池负极吗?

确定,空板的时候忘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这里不应该是三极管,像是XB3303一类的电池保护IC.

应该不是,XB33032脚是正极,我可以很确定的是该电路板上的2脚是与外接电源的负极直接连通的。

网友:
明显防反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