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找出这个慧荣盘的短接ROM点

楼主(2021-03-25):
直接上图,想把一个2246XT固态主控换2246en开卡玩玩,可是貌似没有rom短接点,随机找到一个一样的报废板子(已拆掉主控)

请问盘友们,这个盘的rom短接点在哪里??  从主控量的话,测量哪个点??

楼主:
左边洞洞都干了  没反应  第一张固态  同事不要的  是好的   就是进不了ROM

想通过一个报废板子 从主控找一下  请大神告知。。。

网友:
这个板子的ROM不是孔,是焊盘看丝印JP1就是

网友:
红色2个空焊点,手机烂,将就看

网友:
JP1就是,L102下面,是一个焊盘来的

网友:
不对,下面那排才是。TS6测试点左侧的那一组就是JP1

网友A:
不出错的话就是这个

网友:
七彩虹银色盘的,你那jp1不对,红色2空焊点,橙灯亮起

网友:
这板子短接就是JP1那个电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错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图是对的

网友:
看官方手册+自己测量最正确,况且你已经移除了芯片 更加方便

网友B:
朋友可能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能看错了

感谢 学习了 !!!!

楼主:
   就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错的话就是这个

非常感谢!!!

楼主:
都是大神!!!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