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拆红外感应开关(7M国际电工)

楼主(2021-03-25):
首先参考这里---
1、
拆个人体感应开关(LSNUO LSN-GY-002
2、
再拆一个人体感应开关(7M国际电工 KL-GY2)

这次又赶上7M国际电工搞活动,忍不住又上了贼船,这次这个没型号,拆开看看跟上次拆的有什么区别。

7M国际电工,看外观挺精制的

又搞活动,忍不住啊,又弄一个

这个说明比较简单,不如上一个

再拆

拆得差不多了

电路板

背面元件不少

可控硅控制的,不如继电器的,价格有优势

这个就是单片机吧

做工还不错

可这个3.3V电源芯片不太好,丝印模糊

两个接线柱是铆接的

红外探头和光敏管

光敏管的作用就是白天不让感应模块工作,节省电能

菲涅尔 透镜内面

菲涅尔 透镜正面

跟上次那个一样,螺丝是铁的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国际电工在淘宝比较成功,实际上不是什么品牌,但是看到人家卖的好,擦边球自然来了

网友A:
这个价格感觉还是有点贵了~

网友B:
现在没发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发加分了

从手机上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感觉还是有点贵了~

我就碰到第一个那个2元多的,从那之后再也没碰到过便宜的,最便宜的就是这个5元多的了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不错用红包撸一个去

网友:
现在几块钱就包邮,运费都不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
7.8变6.8了?当初第一个7.8第二个好久还要11.8。全塑料的,放出租屋了。翻了一下我的是18年11月5日出厂,开关是TO410主控是bs02:lol:

网友:
很奇怪的是,装上这个开关,晚上检测到活体,开灯了,光敏管检测到光线,切换到白天模式,然后关灯了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国际电工,很多毛攀

网友:
坛子有几个在推国际电工。我倒是买过一个此品牌的插座和声控灯,插座一般,能用,但是声控灯的灵敏度太差了,基本不能用,从此无好印象。

网友:
听说“国际电工”只是个后缀而已,人家品牌应该叫“7M”,类似的还有“TEP”国际电工、“usp”国际电工、“pntu”国际电工、“fdd”国际电工,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回”国际电工,买的时候得睁大眼睛

网友(2021-05-09):
7M国际电工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