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头灯,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最简洁、最轻的那种

楼主(2021-03-25):
淘宝特价版里,有个3月周年庆,好奇点进去看看,就听“哐”的一声,系统送了个一块多的红包,进去之后上下翻了几页,就看到这个头灯了,正价不到两块钱,用完红包抵扣之后,只要一毛七,快递包装的纸盒子也不止一毛七吧?

重量还不到18g,比三枚一块钱硬币的重量轻一点

买的时候也没仔细看说明,以为是锂电的,随便买了,实际是用干电池的

可调电源供电,看看怎么样

电压给4.2V,高亮档电流445mA,折算功率是1.86W

低亮档,100mA,功率0.42W

爆闪档,电流在200mA左右跳变,功率0.8W左右

电池仓直接内置了灯板

拆下3颗螺丝直接就能把灯板拆下来

这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头灯板子了,一个开关,一颗限流电阻,一个三档调光IC,就这些

COB封装了6颗LED,按1.8W算,每颗大约0.3W

万用表的K型热电偶用胶带粘在灯板上,做个温度测试

高亮档,开机6分钟,温度维持在50℃左右,用手直接摸灯板还是比较烫手的。改锂电的话,10440的锂电不好找,若用软包的锂电池,这么高的温度,很快就会鼓包的。

开机几分钟之后,电流会逐步下降,6分钟左右下降到了370mA,不知是不是调光IC存在温度保护的机制,温度升高之后会减小电流

一毛七,谁再要自行车就拖出去弹100个脑瓜崩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船长可以折腾改锂电进去再加个小风扇
好像特价版是买三返三?船长可以不停买买买,红包就不停哐哐哐

楼主:
得得嗖嗖……过来让我弹两个脑瓜崩

有买三返三的,还有买五返五的,不过返的券只能在周年那个会场里用,比较坑

网友A:
早就改好了。

网友B:
我看上你的数控电源了,咋整

网友:
还真够轻的啊!

网友C:
去年京东买的,两块红包,本来是想改锂电的,可是三个头灯,实在用不上,就扔那吃灰了,

网友D:
灯珠散热是大问题

网友E:
这个价位已经超值了~

网友:
这个续航难搞啊

网友:
摄像头好评

网友:
五个小时前是凌晨两三点 啊

网友:
1毛7,就是一个干电池盒业值了,何况还送一片灯板呢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但用AAA电池有点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改好了。

四个,壕

充电怎么搞的?图里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你的数控电源了,咋整

还能咋整,继续看呗

网友:
现场围观船长薅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京东买的,两块红包,本来是想改锂电的,可是三个头灯,实在用不上,就扔那吃灰了, ...

没错,头灯多了,改起来也没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散热是大问题

空间密闭,长时间高亮就是在里面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已经超值了~

特价版非得给红包,顺水推舟,乘势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