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电池改磁吸外置

楼主(2021-03-25):
用拆机的科沃斯镍氢电池,考虑到固定在正面或者反面都影响握感。用两根线拖出来也感觉累赘同时也影响充电。于是用大磁吸接负极固定住电池。如下图

网友A:
这样改不如直接更换电池了,正在剃胡须电池如果突然坠落,胡子就被拔掉、、、、、

网友B:
这样很容易搞反极性吧?

网友C:
同款,改了外接USB:loveliness:

网友:
你这个还真是有创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很容易搞反极性吧?

注意点应该不会。负极大而光滑,可以稳稳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不如直接更换电池了,正在剃胡须电池如果突然坠落,胡子就被拔掉、、、、、 ...

负极大而光滑可以稳稳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改了外接USB

请问你是串二极管还是用降压模块?

网友D:
里面没有锂电池吗?

网友:
这样改有违设计的初衷,你可以选择5号电池款的剃须刀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换过刀片,刀网,电池,用了12年了

网友E:
换成两个磷酸铁锂14500并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没有锂电池吗?

里面原来是镍镉电池,最近发现充电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两个磷酸铁锂14500并联啊。

那没有现成的,同时还要卖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