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故障白光BK3200(已出)

楼主(2021-03-25):
手里一台白光故障BK3200焊台主机,加热慢,温度控制板冷机启动数码管不动,多开关几次才能正常显示控制温度,自己补焊过焊点无效,单主机没有手柄,60不包邮,闲鱼链接: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541711&forceFlush=1

网友A:
不会是闲鱼成色差的那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闲鱼成色差的那批吧

不是,成色还可以,这是我们这里电子厂搞出来的,原来正常的,后来手柄线断了一根,我换线后温控板出现冷机不能正常控温,我搞了一下后把驱动板一个貌似0欧的电阻烧了不加热,没找到合适的,就直接短接两个焊点,能加热但加热慢,温控板也没搞好,确定手柄没问题,

网友B:
有错误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错误代码吗?

冷机不能正常控温时显示H-E,也就是发热芯出错,但手柄插另一台主机是正常的,我推测这个焊台发热芯检测原理是通电后检测发热芯温度变化来判断发热芯是否正常,因为温控板有问题没能正常检测温度变化从而判断手柄出错

网友:
有手柄出售吗

网友:
我要了 私信发连接

楼主:
手柄不出,当时一起搞的两台bk3200,一台3300A,手柄剩下的一台要用

楼主:
NND,不会找电脑端闲鱼页面了

楼主:
谢谢,这是故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