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旧硬盘变废为宝,变身科技感时钟

楼主(2021-03-25):
办公室两块多年前的硬盘,一块已经坏掉了,之前出于好奇心,又没拆过硬盘,就拆开来看个究竟,2T双碟的。
另一块是500G,看着就薄一些,肯定是个单碟的,想来想去觉得可以配合家里的石英钟机芯做个小时钟

1、准备工具开拆,已经拆完的就是双碟2T的,还没拆的就是500G单碟的。

2、下掉边缘六个螺丝,标签下面还隐藏一个也要拆掉,这一个是固定在磁头轴承上的。

3、开盖,下了螺丝也要用点力翘一下,边缘的密封条有一点点粘性,这个单碟的跟双碟的内部结构有一点点不一样,少了个碟片边缘磁头归为的小物件。

4、把永磁铁和碟片下下来,话说碟片边上都有个小小的纤维材质的布包,那个是干啥用的?有知道的大神给解答一下。

5、磁头下来,这个磁头跟双碟的下法也不一样,双碟的是在外面电路板下面有个螺丝,拆了螺丝就下来了。单碟的这个是用大号一字螺丝刀直接下,电路板下面没有可以拆卸的螺丝。

6、下磁盘电机就得暴力点了,直接从反面用冲子砸下来的,能看到里面的线圈。

7、准备石英钟的机芯,轴心的地方比硬盘电机的孔细了一圈,直接放怕固定不好,割了一截签字笔的笔管套在外面,虽然不能严丝合缝,但比没有还是强多了。

8、因为这个石英钟轴心的长度比较短,从背面透过来的轴心不能直接安装表针,最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延长轴心,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处理,最后想了个办法,把表针都折了一下,轴心成下沉状态,就可以安装了。折的时候还要保证时针、分针、秒针的间距,不能有接触,时针走的最慢,在最外圈最底层,分针次之,在中间圈中间层,秒针最快,在最里圈最上层。

9、时钟机芯用热熔胶站在硬盘外壳的外面,轴心从硬盘电机的孔穿过来,碟片用热熔胶固定在原来位置,磁头在上回原位作为装饰,永磁铁没上,开始是怕磁性影响石英钟运行,后来发现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机芯内部都是塑料的,貌似没什么金属。

10、始终的指针有些长,参照碟片的半径都剪短了一部分,上上电池,调节了一下时间,指针没有卡针的现象,不错,作品基本完成。

11、后面几张是排在书架上的效果,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磁头的装饰添彩了不少,有没有埃菲尔铁塔的既视感,哈哈哈

作品在大神面前都是小儿科,自娱自乐一下也挺开心的,各位大神坛友勿喷哈。

网友:
创意不错,造型也好看,比我的拿来垫桌脚好。

网友:
那个小包是吸潮的

网友:
有没有驱动步进电机指示时间的

网友:
眼睛定位不准的表示这个看时间怕是上班要迟到……

网友:
不错不错,有创意。再找个激光打标机打上数字就更好了

网友:
不标上时间吗

网友:
不错哦,很好的创意设计,

网友A:
以前也做了一个,后来女儿幼儿园要搞手工作业上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做了一个,后来女儿幼儿园要搞手工作业上交了

不谋而合哈

网友:
10多年前也做过.  不过机芯是山寨的  总不准

可以用螺母粘(或者拧)上几个小时 另外就是指针建议做黑的.因为表盘太亮了  看不清刻度

网友:
时间不会走吧

网友(2021-07-06):
感觉把表针涂上不同的颜色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