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大神这个固态短接点在哪里?我的USB转接板是JMS578

楼主(2021-03-25):
请问大神这个短接点在哪里?对转接板有什么要求吗?我的USB转接板是JMS578

网友:
就是这2个性感的圆饼

楼主:
大神,我短接之后,电脑蓝屏了是不是我的转接板不行啊?JMS57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短接之后,电脑蓝屏了是不是我的转接板不行啊?JMS578的

578也可以,但是需要刷非UASP才能开卡

建议用ASM的,什么都不用动

蓝屏可能是你的工具是被打包过病毒的

网友A:
直接短接2个铜点上SATA接口 用固件生成包那个工具生成刷

网友B:
S11建议用ASM主控的转接,JMS578只有不带UASP的老固件才能识别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11建议用ASM主控的转接,JMS578只有不带UASP的老固件才能识别开卡。

578的刷3111专用 都不用短接直接就认20M而且不会报指令错、1153E就难说了 不擦除就报错,开点序也是1153E死过0X301,578直接一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2个铜点上SATA接口 用固件生成包那个工具生成刷

直接插电脑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