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机后的功放有不是特别大的嗡嗡嗡噪音

楼主(2021-03-25):
今天收到一个功放, 然后有这种嗡嗡的电流一样的声音, 打开看了下也没不出哪里有故障.

是不是网上说的功放块坏了, 还是电容有问题, 这上面全是大大小小的电容...

楼主:
一开机不接任何音箱喇叭, 就已经有嗡嗡的声音了,

网友A:
一开机不接任何音箱喇叭, 就已经有嗡嗡的声音了?共振?电流啸叫?慢慢找声音来源。手慢慢摸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功放管短路了,还有就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机不接任何音箱喇叭, 就已经有嗡嗡的声音了?共振?电流啸叫?慢慢找声音来源。手慢慢摸 ...

是的, 不接音箱, 就直接开机已经有嗡嗡声的, 不是特别大, 但是比较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功放管短路了,还有就是变压器问题。

就是不接音箱就有嗡嗡声, 然后接上两只音箱后, 声音大小啊什么的都正常, 两个音箱的声音听上去都正常, 就是开机有这个嗡嗡声

网友:
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
电位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声音,说明变压器质量不好,换一个

网友:
未接音箱就有,与功放没关系吧?怀疑变压器引起的振动。拆下变压器不与机箱接触,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不接音箱就有嗡嗡声,应该是电源变压器的原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地不良!电源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C:
可以断定是变压器震动的声音(没有接音箱),很有可能是功放有短路的地方或是变压器有短路的地方,否则变压器震动不会这么大。

网友D:
2030坏鸟,换个就好拉,电容背锅,群里有个机器也是这个情况,我以前修过,就没入手,卖的有点不值得折腾

网友:
主电容老化了,漏电电流产生的

旧的机器吹掉灰尘,插拔一下接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断定是变压器震动的声音(没有接音箱),很有可能是功放有短路的地方或是变压器有短路的地方,否则变压 ...

谢谢! 变压器查短路的话,是不是要用个表拿蜂鸣档测测看每个输出的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变压器查短路的话,是不是要用个表拿蜂鸣档测测看每个输出的绕组? ...

拆掉包裹的贴纸,然后用704胶水粘死,可以最大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30坏鸟,换个就好拉,电容背锅,群里有个机器也是这个情况,我以前修过,就没入手,卖的有点不值得折腾 ...

2030是那一整排的功放管吗, 拆换感觉得废不少功夫哇

网友:
功放一般都不能空载的,要接个便宜的喇叭试机,假负载也可以,功放中能嗡嗡响的元件也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变压器查短路的话,是不是要用个表拿蜂鸣档测测看每个输出的绕组? ...

你把两块电路板上的电源插头拔下来通电,,还有声音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