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M2更换控制器3档提速到50km

楼主(2021-03-25):
原骑行US被撞一次,因为US是单柱,双腿无法防护在车头之后,左腿受伤2月余,遂出,换M2,开始改造之行。

1 工具
序号
工具名
规格
用途
1
十字改刀
座仓固定螺钉M6/6只,电源线固定自攻M4/1
2
控制器保护盖M2.5/2
3
六角梅花
T4
控制器电池线及控制连接线
4
内六角
M4
控制器固定座M4/4只,极紧,确保工具精良
5
辅助套筒
用于配合六角梅花取左上控制器螺钉

2 拆卸座仓
2.1 按图示拆卸7颗螺钉
为完美还原,可以按此标识,对应放置拆下螺钉。

2.2 电源线分离
拆卸十字自攻,取下挡板,将电源线从电池仓中取出

2.3 电池连接线分离
电池仓连接有两条电源线,当取下时注意分离

3 控制器更换
3.1 开盖

3.2 分离控制器连接线
使用六角梅花T4,一定要确保卡口大小一致。注意不同颜色连接线与控制器对应关系
3.3 分离控制器
控制器防盗措施,四角的固定六角螺钉安装极稳,一定要确保使用M4的内六角板手。
最难取的是左上红圈的螺钉,在保证内六角卡扣良好的情况,用套筒辅助用力扭动。
新旧控制器对比,122S明显大得多

3.4 新控制器连接示意

3.5 控制器安装位置说明
原控制器使用1-2,5-6四角固定
新控制器偏大,只能固定2个角,考虑座仓,只能使用13固定前面2颗螺钉
建议准备2颗长一号的螺钉(可以是M4*14或者M4*16的内六角螺钉)
第一次安装时使用64固定,导致座仓无法安装良好
安装好后,控制器转接盒,建议安装于43孔位的右边,用扎带固定
此处不建议转接盒装于控制器正面,可能会影响到电池仓开关的灵敏性
我在第一次安装时为更方便取控制器,取下了电池仓开关拉线,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来打开电池仓,注意注意!!!

4 软件调试
4.1 安装驱动
安装成功后,插上USB数据线,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在端口里看到当前的串口为COM4
如果以前安装过,再安装驱动会报错

4.2 连接USB串口及读取当前参数配置

网友A:
搞那么快安全不啊?

网友:
坐等直播中....

网友B:
注意安全,别开太快
速度上去了,轮胎最好也换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快安全不啊?

肯定没有低速安全,但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全,别开太快
速度上去了,轮胎最好也换好点的吧

多谢,是的准备换玛吉斯,宽胎会影响到续航里程,也还在纠结。

网友C:
现在国家正在严厉打击这种改装的电动车,非常不安全,标准的马路杀手,请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

网友D:
那个电脑软件,能分享一个吗?我一台M1,一台N1S,能刷吗?控制器是怎么连接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家正在严厉打击这种改装的电动车,非常不安全,标准的马路杀手,请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 ...

正确,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脑软件,能分享一个吗?我一台M1,一台N1S,能刷吗?控制器是怎么连接电脑的 ...

不同的控制器,不同的软件,不通用的。

网友E:
在市区真有人改得b块,我110摩托都追不上,快车道的追风少年

网友F:
大佬,都已经出过车祸了,还在提高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市区真有人改得b块,我110摩托都追不上,快车道的追风少年

电动车基本守则
1 不走机动车道
2 不闯红灯
3 不逆行

速度快点不是最严重的事 只要刹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都已经出过车祸了,还在提高车速!

我是下雨时被逆行的美团在非机动车道撞上的

网友(2021-11-25):
问一下 博士1200w电机的极对数是多少

网友:
个人感觉远驱用蓝牙调方便一点吧

网友:
大佬 换了第三方的控制器 APP还能使用不

网友(2022-06-01):
我m2s也打算要换凌博72122pro,原控在坐桶下吗?那车头仪表下那个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