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全自动面包机MBJ-A10H1维修请教,皮带轮还是轴坏了?

楼主(2021-03-25):
面包机用了3年,第2年时出过故障拿去让人修,100元,说换了皮带。现在用了一年,发现通电时,电机在响,可是搅拌杆不转。
出去修也太贵了。100元一次。

所以决定自已动手更换。然后拆开来发现皮带已经掉了。皮带维修后用了一年没破损。

现在发现大的皮带轮好像是歪的。是这个大轮的问题吗?这东西拆不下来,不知怎么拆?,还有卡面包桶的这个带叉的底座不知怎么拆,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将电机底下的螺丝拆掉,电机可移动些位置。皮带就可拆下来了。

网友:
这种皮带很耐用的,上次应该也没给你换,研究一下把大皮带轮晃动的问题解决了就成功修复了

网友:
那个歪了的,拆了看看?  可能是轴承磨损啥的,这样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电机未坏的话,大概率是那锅下面那个轴的轴套坏了,量好规格,TB固体石墨无油自润滑轴套。

以前俺的面包机第一回坏是轴套坏,也一样歪了,换了石墨铜轴套又顶几年吧,用老面和面电机坏了

楼主:
楼上兄弟,那个固体石墨无油自润滑轴套好拆吗?我昨晚上弄了十天分钟,无处下手,不知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那个固体石墨无油自润滑轴套好拆吗?我昨晚上弄了十天分钟,无处下手,不知怎么拆 ...

我也换过一次博翠面包机轴套,印象中不太难拆,你再好好研究下,实在不行多拍几张图发上来

网友:
大皮带轮是有点歪的,不需调整。

网友:
仔细检查皮带吧,多数是皮带问题。

网友:
已经看到几个面包机出现这种故障,主要是搅拌轴设计缺陷导致轴套磨偏~皮带轮歪斜~皮带脱落,解决方法是更换轴套。更彻底的办法是在大皮带轮轴端加带轴套的支架,使皮带轮在左右2个轴承间转动,皮带不会脱落轴套的磨损也缓解了。
至于怎样拆下搅拌轴,那就要先取下皮带轮,再取下卡圈,轴就可以退出了,也能更换磨偏的轴套了。

楼主:
各位。我是这个底座东西拆不下,电路板上的电线插头又给胶粘死了。拔不下来

楼主:
感觉歪得太过了

网友:
就是,歪得太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是这个底座东西拆不下,电路板上的电线插头又给胶粘死了。拔不下来 ...

暂时先把电机拆除再摆弄底盘岂不轻便利落些?带轮那端看着像是轴的螺丝尾端,想拆轴应该只能从带轮下手上面那端看着就像是铆死的,带轮下面估计还有一道挡圈。

楼主:
应该拆了这黑色铁叉,能把小轴拆下来了。请问这东西怎么拆??有两个小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拆了这黑色铁叉,能把小轴拆下来了。请问这东西怎么拆??有两个小洞 ...

用外用卡簧钳,或者你拿两把钳子捏住两头,把他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