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本田混动insport铅酸电池改锂电

楼主(2021-03-25):
用了两个多月,13.64v,测分体电压,3.39:3.41:3.40:3.42

网友A:
花了多少钱?电芯多大的?还有最关键的是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电芯?

网友B:
沙发,和我用的方案差不多,主动均衡板,电路中不串

网友C:
这个电芯够大,用来改两轮的应该很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沙发,和我用的方案差不多,主动均衡板,电路中不串

不串怎么主动均衡?

网友:
写个心得体会吧

网友:
100ah的?我好像也有这电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电芯多大的?还有最关键的是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电芯?

对,靠谱的电芯是关键,就怕那千万分之一落在自己车上。准备的方案退到 40AH便携上车并,下车取,放主驾底下,走线还在琢磨,平常开的很少,楼主推一下 材料的来源给数友参考参考

网友F:
铅酸的充电系统用锂电池,在车上充电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电芯多大的?还有最关键的是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电芯?

淘宝拆机的,多看几家,要看尺寸,我电池是6-Q–45(370)/45安时,瞬间电流37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和我用的方案差不多,主动均衡板,电路中不串

主要是要配合盒子,电池尺寸要看好,尽量装进去的容量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电芯多大的?还有最关键的是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电芯?

不到800块,100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串怎么主动均衡?

有主动均衡板卖的,也叫能量转移板。主要是让电池相临压差不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靠谱的电芯是关键,就怕那千万分之一落在自己车上。准备的方案退到 40AH便携上车并,下车取,放主驾 ...

磷酸铁锂主要是安全,感觉还好,加了主动均衡板只要电压不超就没什么问题。我盒子尺寸是6-Q–45(370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铅酸的充电系统用锂电池,在车上充电不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汽车发电机像现在充电器一样(什么恒流恒压,这没有那么智能。直接就是14.6v 60-70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芯够大,用来改两轮的应该很爽。

爽是爽,成本太高,100安一块150块钱,48v电车要2250电池直接成本,装好要差不多3k了

网友(2021-07-20):
建议楼主加强均衡板的散热,我的电单车均衡板也就这样封在电池盒里烧了

网友G:
主动均衡平时的待机电流楼主测试了没有?电流虽小但是长期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另外我现在感觉没必要搞100AH 这么大的电池主要是成本。因为铁锂电池确实是容量多大就能放出多少电,所以感觉50AH铁锂就等于100的铅酸了。我之前做过25安时软包4并4串的铁锂,做了个不锈钢的盒子现在正常服役中。体积和原铅酸一样大。如果再做,我会只搞50AH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动均衡平时的待机电流楼主测试了没有?电流虽小但是长期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另外我现在感觉没必要搞100AH  ...

容量越大,相对来说充电和放电电流离额定值就更小,这样使用寿命也更长。

网友:
锂电池有什么好处吗,铅酸电瓶不一样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