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串18650接Hy2120保护板之后,间隔性充电?

楼主(2021-03-25):
充电不是线性的,而是间隔性断开,接通,且充电电流极低。输入为9V500mA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这样改有点吓人啊,别把那么好的表搞坏了。我是舍不得这样粗暴的改装。买个可边充边放2A的板子也才2.5元,大拇指大小。

楼主:
准备来换成TP5100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