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了一个电动车控制器 不会接线了

楼主(2021-03-25):
淘的旧车72V 800W电机。  控制器是64V500W的。 为了能发挥车子的最佳性能。又淘了一个72V控制器。  但是这接线成了问题。原厂的控制器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线的颜色可插头都比较另类。朋友们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目前电机线和转把线 连接好了,。车子正常行驶,。但是速度不够。想找到三速线。
9线插头   (红白 黑白 蓝白)转把     (棕色)刹车断电   。  (黄白  紫白  绿黑  蓝黑 )是未知的,还有最后图片的两个另类插头未知,三速应该在其中。求大家帮忙找出三速线,学习了。

楼主:
电机和转把连接后车子正常行驶,但是速度不够。应该是三速线没有接好。但是不知道哪个是三速线。这个大插头连接车子主线束,一共9线。(红白,黑白,蓝白)转吧。(棕色)刹车断电。目前还剩下 (黄白 紫白 蓝黑 绿黑)未知。还有最后图片的两个另类插头 未知。三速线应该就在其中。求指点 哪个是三速 怎么接线?

网友A:
一般三速就三根线。。正常2挡,其中两根接起来1挡,其中两根3档,慢慢摸索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三速就三根线。。正常2挡,其中两根接起来1挡,其中两根3档,慢慢摸索把。 ...

还有一种可能,就两根线,按一下2挡,按一下3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两根线,按一下2挡,按一下3挡。

能确定 三速转换 是 卡位开关  不是点动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官网查一下,还有种就是拆壳看看电路板标示

网友:
多大电机,多大电池,控制器限流30A,顶多能跑到50而已,就算控限流再大一点,还得看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拆了看主板上的丝印

网友:
难呀,不是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看主板上的丝印

外行。更看不懂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确定 三速转换 是 卡位开关  不是点动的

那就是三线的接口了,去淘宝看看,有的控会在线束上贴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行。更看不懂板子

电路板里有丝印的话,你看不懂,坛里大婶看的懂。个个火眼金睛的真真的。。拆就完了。。。呵呵。。

网友:
那四根线接三速开关,随便试就完了,又不会烧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拆壳,板子上都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里有丝印的话,你看不懂,坛里大婶看的懂。个个火眼金睛的真真的。。拆就完了。。。呵呵。。 ...

好的,等我拆开。再开一贴

网友:
拆了看过主板的丝印,连蒙带猜就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淘宝查同型号,一般在产品详情里有线序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