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知悉N1刷点灯固件

楼主(2021-03-25):
隔壁老王那淘的知悉n1。官方app不能用了。按照下图,用USB转ttl再接otg线插到知悉充电口。otg线已经把id和gnd连接了。

知悉电路图

可以看出,温湿传感器是接在四号口。
下载点灯库和app,生成key,调整下接口,WiFi等代码。把代码编译成bin

用nodemcu刷机工具刷进去。点刷机按钮的同时打开知悉电源。

刷机完成后拔掉otg,重新开机知悉,正常运行。
打开app。根据代码中预先设置好的humi和temp变量,在app定制显示样式。

就可以远程查看温度和湿度了。
用太阳能接个tp4056,剪了根USB线,放在阳台,可以不用充电了。

完善了下,把电压也显示出来。ADC脚是已经接了测电压的电路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吃灰中,拆开了电池已经漏液,充不进电。运气不好,淘了几个东西都是坏的

楼主:
加上ota,这样更新固件就不用插otg线了。

网友A:
不知道点灯有没有对用户免费使用的数量做限制,能申请使用多少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点灯有没有对用户免费使用的数量做限制,能申请使用多少KEY?

免费用户可以5个设备

网友:
购物车放了半年,一直没买,就买了个12F+DHT11的+OLED的小开发板回来玩了下,实在想不出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2021-05-03):
楼主,第一张图的链接在吗?

网友:
我买了几个回来吃灰,想一想只有温度和湿度,就不想玩了。貌似听说还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