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巧用 洋垃圾 DIY 12v车载无刷吸尘器

楼主(2021-03-25):
配料:

tb拆机尼德克无刷涡轮扇  x1,   20元
5L桶装纯净水(取外壳)  x1,   8元
五金店空调下水管软管   x1,  5元    (大意了,买小了,应该买洗衣机下水管,更粗)
废旧车充插头  x1,
水管嘴  x1,   3D打印

为了不破坏瓶体,方便插拔管子,3d打印做了个气嘴。

瓶盖开孔扩大,正好跟涡轮风扇进气口适配;
这个无刷风扇12v可以直接驱,转速不低,用手试了下吸力强劲。

散件

实际试用:
桶内装入适量水,水位低于气嘴1cm左右,用于捕捉灰尘和杂质。
另外装水也起到了配重的作用,防止使用时空桶翻到。

使用效果评测:

插上车充,供电,嗯,效果不错,由于没有专用吸尘器的扁吸嘴,我把软管头捏扁,由于头部软质材料在高速气流气动作用下的振动(喘振),发生了吹哨子般刺耳的啸叫声。

较重的颗粒入水底,较轻的灰尘和渣滓都吸附在了水面上。

最后,感觉吸力还是偏小,后面准备换粗的洗衣机下水管试试。最好是配个吸尘器扁槽吸嘴。

感谢观看!

楼主:
吸嘴安装位置有点讲究,是在桶体的偏一侧,而不是正中央,这样吸入气流在桶内可以形成漩涡,靠离心力帮助尘土附着在筒壁而落地入水。

网友:
好用吗,一直没买,也想做,,电机好像是30元。

网友:
可以改进成旋风积尘

网友:
总感觉这个DIY怪怪的。。。

网友:
没有过滤芯,灰尘还是会从涡轮扇里排出来,如果有大颗粒还会把涡轮扇搞坏了

网友A:
3D气嘴做成U型弯,气管开口位于水下,效果好些

网友:
楼上的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气嘴做成U型弯,气管开口位于水下,效果好些

我也这么想,可以减少灰尘。

网友:
买大功率的,300瓦那种

网友:
旋风集尘 木工神器 我也是自己做的 干点手工活用 用的大桶

网友:
筒应该倒过来用,风扇放底部,里面加导气管。进风口斜开,形成旋风除尘效果。倒过来正好底部是锥形,尘土收集。

网友:
学习,想diy个小型手持的

网友(2021-09-30):
我用了个19V40W的改的手持吸尘器,12V力度稍小

网友:
不知道服务器的暴力风扇能不能用

网友:
一楼,扯个插线板,直接用家用吸尘器。

网友:
电机配件很便宜,千万别无刷。太贵。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