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问下arduino IDE字库问题

楼主(2021-03-25):
软件小白问个问题呢,我跟着人家的资料制作一个电子秤(ESP32+HX711),资料只有一个.ino文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ESP32开发板弄好,现在编译出错,提示见图

百度翻译错误信息,提示说是“DSEG14_Classic_Bold_36"未定义,于是上github找到了这个DSEG14的字库安装在电脑上,结果还是不行,发帖问下会编程的坛友们,这个字库文件是要怎么处理才能编译进去呢?谢谢增加编辑:1、修改错别字;
                2、刚刚试了一下,把那句注释掉以后可以编译通过;
                3、另外问下这个程序可不可以直接移植到arduino nano上呢?
* Loadcell messures - .9 lcd output - esptouch
*
*/

//#include <ESP8266WiFi.h> // No wifi yet? webapi for current weight?
//#include <Wire.h>  // Only needed for Arduino 1.6.5 and earlier
#include "SSD1306Wire.h"
#include <HX711.h>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using Wire library
SSD1306Wire  display(0x3c, 21, 22);                         //  OLED wired to 21 and 22
HX711 scale;
volatile bool tare_me = false;

//  touch
const int touch_threeshold = 30;                            //  30 worked well with my screws, adjust here if neede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inceLastTouch = 0;

//  smoothing of weight, less jumpy
float alpha = .6;
float smooth_weight = 0;

//  offsets                                                 //  ofsets set by screw touches
volatile float offset = 0;
const float offset_1 = 234;                                 //  esun ABS+ spools
const float offset_2 = 420;                                 //  my custom 3kg spools

////////////////////////////////////////////////////////
//
////////////////////////////////////////////////////////

int digits(int in_) {

  String in_to_str = String(in_);
  int out_ = 5 - in_to_str.length();

  return out_;
}

void gotTouch1(){
  if (millis() - sinceLastTouch < 500) return;
  sinceLastTouch = millis();

  Serial.println("Button_1 pressed");
  delay(100);
  offset = 0;
  tare_me = true;
}

void gotTouch2(){
  if (millis() - sinceLastTouch < 500) return;
  sinceLastTouch = millis();

  Serial.println("Button_2 pressed");
  delay(100);
  offset = offset_1;
}

void gotTouch3(){
  if (millis() - sinceLastTouch < 500) return;
  sinceLastTouch = millis();

  Serial.println("Button_3 pressed");
  delay(100);
  offset = offset_2;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isplay.init();
  display.flipScreenVertically();

  touchAttachInterrupt(T0, gotTouch1, touch_threeshold);
  touchAttachInterrupt(T3, gotTouch2, touch_threeshold);
  touchAttachInterrupt(T5, gotTouch3, touch_threeshold);

  scale.begin(19, 23);
  delay(250);
  scale.set_scale(132.f); // this value is obtained by calibrating the scale with known weights; see the README for details
  delay(250);
  scale.tare();
}

void loop() {

  if(tare_me){
    display.clear();
    display.display();
    tare_me = false;
    scale.tare();
  }

  smooth_weight = alpha * scale.get_units(4) + (1-alpha) * smooth_weight;
  disp_out(smooth_weight-offset);

}

void disp_out(int weight) {
  display.clear();

  //  tare? esun? bigspools?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6);
  if( offset == offset_1 ){
    display.drawString(40, 0, "Offset 1");
  } else if ( offset == offset_2 ) {
    display.drawString(75, 0, "Offset 2");
  } else {
    display.drawString(0, 0, "Tara");
  }

  //  weight display
  int d_ = digits(weight);
  display.setFont(DSEG14_Classic_Bold_36);
  display.drawString(d_*12, 22, (String)weight);

  display.display();
}

网友A:
看引用的头文件,都没有和这字体相关的

~~~~~~~~~
没字体,就先串口输出、调试功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引用的头文件,都没有和这字体相关的

就是说需要把那个字体转换成arduino能用的,然后再在头文件里面引用吗?百度半天貌似没有转换的工具啊,手工弄我也不会能不能换成其他的字体呢?谢谢回答

网友B:
你的程序在哪抄的?头文件没抄?这个可能是u8g2字库,要加它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在哪抄的?头文件没抄?这个可能是u8g2字库,要加它的头文件。

github,他是arduino ide的ino文件,这个不能出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