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奇怪!!充电宝直接接剃须刀为什么感觉无力?

楼主(2021-03-25):
原飞利浦1.2v镍镉电池剃须刀,本打算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再接充电宝的5v输出,可实际是直接接了依然感觉转动无力,测电机工作电流和接电池一样,都在600ma左右,百思不解,请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电池没有取下来吧?充电宝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二极管上面了。二极管的过流不够,平常用的顶多1A的电流,剃须刀启动电流大,所以体现出来的就是没力。把二极管去掉直驱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充电宝限流吧

网友:
如果是原装飞利浦的剃须刀,直接接锂电4.2V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二极管上面了。二极管的过流不够,平常用的顶多1A的电流,剃须刀启动电流大,所以体现出来的就是 ...

关键是没接二极管

楼主:
初步分析是usb线太长太细导致线损太大引起的

网友:
管它那么多,像我直接废了它电路板,直接从电机接线出来,用垃圾堆那撸来的共享单车电池,爽歪歪。

网友(2021-06-03):
不要使用二极管串联降压,那样不行的。我使用DC--DC降压模块3A电流,非常好,可以把充电宝5v降到1.3v或1.5v都行,剃须刀电机转速快力道足。降压模块也不贵,3-5元。

网友:
直流电机的耐压范围很大的,可以拆开充电宝直接电池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