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多口USB充电器,求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1-03-25):
打算DIY一个多口充电器
100W  C口 3个(冲电脑)
8个USB冲手机
淘宝找到24V 9A的开关电源模块和快充模块
直接连起来可以吗??
24V开关电源的波纹噪音大概在 150mV以内
需要额外的滤波模块或者其他电路模块吗?
指点一下
特征:
100%全新高品质。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 / 60HZ(满载)
输出电压:DC 24V
输出电流:6-9A(无任何降压)
输出功率:150W(最大220W)
位置孔径:10.58 x 55.7mm
外形尺寸:115 x 65mm
波纹噪音:<150MV
过电流保护:是的
过载保护:是的
短路保护:是的
尺寸:11.5x5.7x6.5cm

网友A:
淘宝买个四路3518s带屏显 两百多 再买一个24v 400w电源就行

网友A:
你图上两个大众货 下面那个好像还没100w

网友B:
你这样搞就复杂了。这个组合成本高体积大浪费前级模块的功率。。直接买多口USB输出的模块。便宜又方便。4口-8口都有。成本低体积小。

网友C:
直接连就好了,不用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就复杂了。这个组合成本高体积大浪费前级模块的功率。。直接买多口USB输出的模块。便宜又方便。4口 ...

主要是快充协议...
还有打算给笔记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四路3518s带屏显 两百多 再买一个24v 400w电源就行

但是图中两个加起来也就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两个大众货 下面那个好像还没100w

下面那个如果输入是24V 5A输出有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就好了,不用别的了

担心纹波...
电源模块和快充模块直接连起来就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就复杂了。这个组合成本高体积大浪费前级模块的功率。。直接买多口USB输出的模块。便宜又方便。4口 ...

没快充不香了 现在的多口全是5v两安有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快充不香了 现在的多口全是5v两安有屁用

快充必然是以伤害电池缩短寿命为代价的,我的手机就是把快充功能关了充电也不慢。有5V2A充电就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四路3518s带屏显 两百多 再买一个24v 400w电源就行

你是有钱人。。。。对于热衷DIY的人来说这种性能超过50元都算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如果输入是24V 5A输出有100W

谁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充必然是以伤害电池缩短寿命为代价的,我的手机就是把快充功能关了充电也不慢。有5V2A充电就很快了。 ...

又是快充伤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图中两个加起来也就60..

你要做3路一百w再加几路快充 看看要不要三百 你图上那个只有6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纹波...
电源模块和快充模块直接连起来就好了吗?

充电器还考虑纹波?又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精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3路一百w再加几路快充 看看要不要三百 你图上那个只有60w

24v最大220W,带两个100W
另一个24V就带一个100W+几路快充

网友:
纹波没什么问题。因为还要过快充模块,还要再处理一遍。
只要快充模块支持24V输入就行。

网友D(2021-12-06):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就复杂了。这个组合成本高体积大浪费前级模块的功率。。直接买多口USB输出的模块。便宜又方便。4口 ...

这个叫啥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啥模块啊。

老郑DIY有个这样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