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每次开机出现此对话框(AsusSetup)

楼主(2021-03-25):
Win7系统,每次开机出现此对话框(见图),对操作没什么影响,请教不重装系统如何去除。

网友:
姚先生你好,估计是你曾经安装过华硕的配套软件,后来没有正确卸载,重新安装再正常卸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个初始化日志。

楼主:
谢谢各位,只装过华硕主板自带的各项驱动,没有装华硕的其他软件

网友:
电脑小白装个360清理启动项,删了这个华硕的设置程序

楼主:
启动项清理后只留360安全卫士,重启后仍旧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项清理后只留360安全卫士,重启后仍旧出现

系统服务里可能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