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车充,修一修

楼主(2021-03-25):
捡了个车充,加电没有输出,拆开看看还可以,电感脱焊,焊好可以用了

网友:
几块钱的质量大概就那样了

网友:
都变成4婚破烂哥啦。

网友:
我也捡了个外形和你这个一样的,只是USB的罩掉了,我那个是5V固定输出的

网友A:
质量不是太好,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是太好,电流小

2A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