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关于ATX电源改可调后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用长城的电源,跟着教程一步一步来,没改变压器,一步到位成功0~30V 0~10A可调,无自激。用负载实测电流到7A,电压28V左右,在往上就有自激出来了,差不多够用了于是外壳定位打孔都准备装壳了。。。
此时调流多线圈电位器还有一二圈的样子,强迫症发作准备换个可调电阻设置电流最大可调7A
然后。。。
上面测了负载,调压调流电位器忘了回调,也没串灯泡直接上电,然后就悲催的自激了,功率管和一个开关管击穿。

换了2管子后电源恢复工作,0~30V可调没问题,调流暂时没接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接启动线。通电瞬间输出端有0.5V左右电压慢慢归零。接了启动线有1~2V左右电压慢慢归零,求教这是哪出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流从0起调,电位器要拧一圈左右才有电流,这是多线圈电位器的问题吗?

。。。

更新负载测试!!!
空载30V

负载掉到27V

24V 12V 5A负载

楼主:
长城的辅助变压器eel-19-005改引脚的话能替换eel-19-018吗?

楼主:
大师们都不玩ATX可调了吗?还是发错板块了

网友:
一定要接好调流电位再测。调流电位器关到底,如果电压回落,说明调流功能相当好。此电路的调流并不是线性,就是在0-0.2A时可能电位器要转2圈,而5A-6A可能只转半圈。

网友A:
你这样太复杂了。加模块是最简单方便稳定的。模块本身就有各种保护。改装的不稳定。我也改了2台明炜。用895电机一下就烧了。都弃之不用了。还是ATX电源加模块方便稳定。现在一直用它。

网友:
电压有一点过冲,加个负载电阻能有改善。
我前一阵子也折腾过自己改可调,用的是单独的升降压模块,但是怎么说呢,实在是不够皮实,或许我用的模块不行吧,感觉保护不够完善,动不动就烧mos,换了几次实在烦了,直接200块弄了个30V6A的,然后就消停了,不过也不算白折腾,留着备用就是了,万一需要双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太复杂了。加模块是最简单方便稳定的。模块本身就有各种保护。改装的不稳定。我也改了2台明炜。用895 ...

老兄有啥皮实、保护完善的升降压模块推荐不?

网友(2021-06-20):
感觉atx电源改可调 稳定性可靠性太差了  不小心就停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沉了啊。。。

提高494电压到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