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租车OBD口上拆个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3-25):
拆出租车设备时发现OBD上插了的东西,以为是定位器,出租车师傅说没用就给拆了下来,拆开看看发现不是定位器,不知道干什么的,请大神解惑

网友:
应该是ODB诊断仪

网友:
简易故障诊断仪

网友:
可能是用来解除某种行车电脑的设定的

网友:
OBD诊断仪的发射端吧

网友:
我猜是作弊器!

  跳表用的!

网友:
蓝牙OBD  没有定位功能

网友:
头一次见到

网友:
应该是这种类型的需要专业的app,入手了一个不是老兰这里的用维修大师app怎么也连不上。然后就扔掉了

网友:
没见到蓝牙,可能是自动清除报警用的

网友:
装个车况检测大师试试能不能连接。

网友:
好像没有蓝牙模块 不应该是诊断仪 否则不能跟手机或主机连接,没有GPS模块 不会是定位,只有一个单片机和一个CAN收发器,应该是 自动关窗 之类的功能附加 东西

网友:
四楼是正解,可以解锁一下行车电脑的隐藏功能,通常用在比较低端的车上,比如遥控安一次只开驾驶位,一键升窗等类似功能

网友(2022-04-14):
这个是跳表用的,我邻居有一个,跑得快。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