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放弃)2.1音响低音炮嗡嗡响,功放IC有40V电压怎么查毛病?

楼主(2021-03-25):
今天又开始折腾,然后烧了我俩变压器,不搞了,放弃。

背面,有点奇怪的是背面焊接了一个0.5欧姆的电阻。

正面,TL084CN+3个2030,不算很难的电路。

正面二,低音炮嗡嗡响,第一反应就是滤波电容坏了,已经换了一个滤波电容。

换过电容还是嗡嗡响,查滤波电容电压一个是14V

一个是18V。第二反应是把整流二极管拆下来,一个一个测量,没有问题。
怀疑是功放IC坏了,拆下来测试没有问题,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嗡嗡响。
问师傅,师傅说查电路,我问怎么查,师傅说你个学渣,学模电的时候都在看小说,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不知道当时怎么测的,测的TL084无输入。

这段时间淘宝周年庆,薅羊毛6毛钱买了5个TL084CN,换上依旧没有效果。卫星箱有嗡嗡响但是不影响播放声音,就低音炮不出音乐而且嗡嗡响。

越看背面的这个电阻越可疑,拆下来看见是0.5欧姆电阻。

扣除表笔内阻,电阻没问题。
但是电阻拆下来之后,嗡嗡响没了,滤波电容两端电压都是20.1V,考虑到变压器输入是双15V,20.1V属于正常。这个时候再测负责卫星箱的两个2030是18V多,工作正常没有嗡嗡声,而低音电路2030A输入脚与输出脚,达到了39V多。
问下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怎么查?

楼主:
这货半年前我就入手了,一直找不到毛病,断断续续看了几次,没有头绪。求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A:
测2030的输入输出脚电压差是什么鬼?

那个电阻看来是串在输出端接地用的,问题应该不在它,楼主量一下低音炮输出端是否有直流电压,有的话测一下低音通道2030周围的电容看看是否有短路漏电

网友:
可能是重低音功放自激。

网友:
我之前碰到的是 输入信号某一声道耦合电容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2030的输入输出脚电压差是什么鬼?

那个电阻看来是串在输出端接地用的,问题应该不在它,楼主量一下低音 ...

我也怀疑是哪儿短路了,因为低音通道2030的发热量很大,低音喇叭的磁铁摸着都烫手。

网友:
功放IC坏了吧,,在我手上修就容易,,这样告诉你那个原件坏了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