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台式电脑换几个电解电容

楼主(2021-03-25):
家中的一台老旧台式电脑速度越来越慢了,拆开看一看。

电脑内基本没大问题。

发现并排的四只电解电容顶端鼓包了。

估计这四只电解电容容量已经下降了。

这四只电解电容的规格是3300uF/6.3V。

估计这四只电解电容离散热片太近所致。

网购了四只同型号的电解电容换上。

速度有所提高。
谢谢观赏!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也是这样, 全掰掉也可以.速度明显有点改善.

网友:
去年也换过CPU供电电解, 速度感觉快了

网友A:
拆电容时,吸焊锡你们用什么吸?

网友:
这电脑还是给找收废品的折价换一台吧,如果是工业用的另说。这又是打印机口又是IDE口的P4配置的吗?

网友:
使用时间太长了

网友:
富士康的自有品牌不行

网友:
富士康主板貌似945 965或是G31之类的,加个固态,在战几年

网友:
这电脑得有十五六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电容时,吸焊锡你们用什么吸?

很少用吸锡器,一把电烙铁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用吸锡器,一把电烙铁搞定

我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c电源质量不好,纹波太大。我用了这么多年电脑,只见别人板卡电容鼓过,自己的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一台只有停电搬家才关机,一连开5年的电脑电容都没鼓。

网友:
不错,精准打击

网友:
pci接口,确实老电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干的

上图你们的烙铁

网友:
我的主板拆件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