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日控制器 开壳了大家帮忙找三速线

楼主(2021-03-25):
新日控制器,寻找三速线、开壳 看电路板。万分感谢,大神们帮忙啊!!!求说明具体怎样短接。本人小白白一个.目测TS L和TS H  可能性最大

楼主:
这张比较清晰一些

网友:
做工不错,其他不懂

网友:
新日广告打这么好,控制器拆开没看着比山寨好哪里去啊

网友A:
自己试试
ts-h  ts-l分别接地试试

网友B:
可以呀,咱坛子里面貌似还没看到有人研究控制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
ts-h  ts-l分别接地试试

哪里去找地线?直接接电瓶负极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咱坛子里面貌似还没看到有人研究控制器的呢

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
ts-h  ts-l分别接地试试

怎么接地? 直接连电瓶负极行吗?还是必须连控制器里面的负极?

网友C:
果真行动派,好,要善用搜索,我这随便一搜,看看吧,这帖子里回复有你要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9169另外还有度姐出来的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真行动派,好,要善用搜索,我这随便一搜,看看吧,这帖子里回复有你要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 ...

感谢感谢 万分感谢  还要感谢 “nokia5320”  都是好淫

网友:
这个找定义很难,有一个找了好久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