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死活开不出1024G?

楼主(2021-03-25):
之前两片海力士3dv4颗粒终于在2258h上面可以开卡了,不过只能选960G/12GB才不会在reset cpu卡死。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能够开出1024G的吗?之前的帖子是H27Q4T8LQA3R颗粒挂盘,可不可以换2258H?
然而DRAM TEST死活是过不了。开卡却没有问题?第一次玩2258。

网友:
工具问题/2258H普遍存在缓存TEST不过/海力士的颗粒开1024G全开有点危险啊开960G就可以了

网友:
960G又不是不能用,纠结那点容量干什么?

网友A:
固件BUG,除了Intel/镁光部分型号,土狗阵营的和二五仔阵营的都没有容量全过,强制满容即使幸运开过了也会面临跑圈不过、掉盘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BUG,除了Intel/镁光部分型号,土狗阵营的和二五仔阵营的都没有容量全过,强制满容即使幸运开过了也会 ...

好像有些固件连1000G也不行,三星的,固件BUG好像挺多的,手动选择1000G的那种模式好像也量产不了或者960G也量产不了,反正感觉2258H的固件问题多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BUG,除了Intel/镁光部分型号,土狗阵营的和二五仔阵营的都没有容量全过,强制满容即使幸运开过了也会 ...

二五仔阵营指的是……?

网友:
小白只能劝你多下几个开卡软件试试,过年那段时间折腾一个金泰克掉盘的固态,换了不下八个版本的才成功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五仔阵营指的是……?

二五仔特制现代,这家伙是墙头草随风倒

网友:
我都是喜欢开240G 480G 960G  这样感觉保守稳一点/多留点冗余

网友(2022-10-18):
同问题 会卡RESET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