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奇电池转换器,给手机充电,充不满?啥原因

楼主(2021-03-25):
喜欢玩电动工具,和夜间钓鱼,尽量提高电池利用率,买了个米沃奇电池转换器。发现只能充电到80百分之,换了几个电池都是这样,电路板做的还不错,请大师指点。。这个不是原装的,原装的要200.

网友A:
因为手机充到80%后电流很小,电池芯片或转接器就会关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手机充到80%后电流很小,电池芯片或转接器就会关闭输出。

有可能,卖家说这款转换头是出口的欧美,的可能检测严格吧,在一个,电动工具电池内阻很小,比手机电池内阻大得多,检测到手机电流变化,估计就停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