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电池转换器只能冲到80百分之,多一点也不冲

楼主(2021-03-25):
喜欢玩电动工具,和夜间钓鱼,尽量提高电池利用率,买了个米沃奇电池转换器。发现只能充电到80百分之,换了几个电池都是这样,电路板做的还不错,请大师指点。。这个不是原装的,原装的要200.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米沃奇电池给别的充电只到80%,还是给米沃奇电池充电只到8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米沃奇电池给别的充电只到80%,还是给米沃奇电池充电只到80%呢? ...

米沃奇电池,,买了个转换头,给手机充电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B:
这玩意就是应急用,和充电器没法比的。我买的大有原装转换器充电能急死人,电流太小了

网友:
可能转换器关断电流阈值设置的太大,就是电流低于多少的时候关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应急用,和充电器没法比的。我买的大有原装转换器充电能急死人,电流太小了 ...

这个充电电流接近2A,

楼主:
工具电池,18v,,,变成5V给手机充电

楼主:
我再试试其他手机,,是不是手机老化了,

楼主:
我再试试其他手机电池,

网友C:
因为转换器充电直接对充电池,没经保护线路,所以设定成这样安全些

网友D:
你这个比我这个米沃奇充高级多了,我这个只能充不能通过USB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比我这个米沃奇充高级多了,我这个只能充不能通过USB放

你这个便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转换器充电直接对充电池,没经保护线路,所以设定成这样安全些

有道理,充电速度没的说,很快,设置成这个也很好,冲的够用,也省电,现在很多充电宝充满判停一点也不准,非得把充电宝电浪费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比我这个米沃奇充高级多了,我这个只能充不能通过USB放

闲鱼多的是,原装200太贵了,没买,你的这个便携充电头12.0   9.0的能充满吗??在哪买得

网友(2022-05-21):
这没有博士学位的真的看的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