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家都只制作太阳能草坪灯那么的小灯?

楼主(2021-03-25):
我把最近几年的数码之家论坛的所有有关太阳能灯的帖子看完,发现有二个代表性制作,一个是大型太阳能发电家用,第二就是共享单车太阳能发电板制作的小小草坪灯,就没有人制作那种如成品太阳能路灯那种几百个LED灯珠能亮通宵的,,今天我在朋友家看见政府采购给他们小数民族免费安装的太阳能路灯,我爬上去看了一下是25瓦6伏的太阳能发电板,灯珠是200个LED灯珠,遥控能控制亮2.4.6.8.10小时后灯灭,或者天黑后直接亮通宵,还可以调节亮度,去年连续二个月阴天居然能天天亮通宵,问一下说只需要300元就能买到,数码之家的大神能文武双全如自己割痔疮,割包皮,洛铁点痣,能修复苏联星型航空发动机等等,为何就没有人做一个如我现在说的比较大型亮度高一些又能亮通宵的太阳能路灯?我猜这个路灯就是25瓦6伏太阳板,3.7伏带遥控充放电的LED灯板,一个20安3.7伏带充电保护的锂电池,,为何没有人制作???

网友A:
我认为:关键是看与之配套的,能10小时持续输出4A电流的7.2V电池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关键是看与之配套的,能10小时持续输出4A电流的7.2V电池是多少钱? ...

不是持续10个小时,成品的能亮一夜通宵的,以知6伏25瓦太阳能发电板,3.7伏充放电的200led灯珠,电池不知道多大容量的3.7伏带过充电保护的电池,

网友:
电池应该是3.2V8ah-12ah之间

网友:
常亮的对电池容量要求比较大,对灯珠寿命也有考验。我比较喜欢人体感应,这样电池容量不需要太大,灯珠寿命也增加,同时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100元一套,村委里在卖,卖…卖啊…

网友:
一般人家能有个草坪装草坪灯就不错了,更何况需要路灯的大院子。所以没有人DIY很正常,没需求。

网友:
上了几百的太阳能灯,基本上电池是铁锂电池了,不是三元电池,三元电池不能满电保存的。。但现在市面上铁锂电池太阳能主板很少,要不就更贵!说话我以前还在咸鱼上买过三元锂电池的人体感应的板子,接上电池,LED灯和太阳能板就能工作了。还买了几十片共享单车的那种6V5W的太阳能板。现在家里还剩几片30AH的软包铁锂电池,打算改改几套太阳能灯

网友B:
成本太高了。我买的12v板都要360+电瓶200+控制器30+两个50w的led20电线大概20多吧,点两个灯可以点一晚上

网友:
数码之家的大神能文武双全如自己割痔疮,割包皮,洛铁点痣,能修复苏联星型航空发动机,给个链接,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关键是看与之配套的,能10小时持续输出4A电流的7.2V电池是多少钱? ...

我也认同这个是瓶颈。

楼主(2021-04-26):
引用 网友B:
成本太高了。我买的12v板都要360+电瓶200+控制器30+两个50w的led20电线大概20多吧,点两个灯可以点一晚上 ...

我现在组的超大电池容量的高亮度太阳能灯,采用的是纯3.2伏磷酸铁锂电池大单体电池,一个二手的大单体100安的还有70安左右容量,灯珠板采用3.2伏50个3030型号带聚光透镜的高亮灯珠板,太阳能发电板采用6伏630*350规格30瓦板,一个大电流3.2伏磷酸铁电池充电放电保护板,就这么多东西就能组一套天天下雨都能亮通宵的灯了,一个灯珠板照一个40个平方的客厅超级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同这个是瓶颈。

打破不了瓶颈,就减小组成配件,只是照明用3.2伏大单体磷酸铁锂电池就好,一个100安的2手电池不过100元,组12伏的需要4个串联但是容量不增加,如果4个并联电池容量是4倍的啊,每个大单体电池配独立的大流量保护板也就是4元一个,比1元一个18650独立保护板强多了,还有就是6伏30瓦多晶硅比12伏30瓦多晶硅发电电流大一些的,最主要就是现在转换率高的Dc~DC模块成品多了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组的超大电池容量的高亮度太阳能灯,采用的是纯3.2伏磷酸铁锂电池大单体电池,一个二手的大单体100 ...

兄弟,这个多少钱,给个连接,谢谢。。。

“灯珠板采用3.2伏50个3030型号带聚光透镜的高亮灯珠板”

网友(2021-07-21):
我也想玩这个太阳能电板,用国轩二手的15AH的铁锂,用单车太阳板,自己打铝基板,有没有好的芯片电路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组的超大电池容量的高亮度太阳能灯,采用的是纯3.2伏磷酸铁锂电池大单体电池,一个二手的大单体100 ...

求链接,发上来

网友(2021-11-07):
那种如成品太阳能路灯那种几百个LED灯珠能亮通宵的

网友:
常亮的对电池容量要求比较大

网友:
我做了一个太阳能灯,共享单车太阳能板6个做的,亮一宿没问题

网友:
能亮这么久当然是电池容量大了,至于没有坛友做这个,还是成本问题,便宜又易买的共享车太阳能板,几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