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版的耳机DIY教程

楼主(2021-03-25):
书接上贴,和拆耳机是一个时间搞的,至于为什么现在才发出来,你懂的 懒~
耳机是闲来无事逛淘宝推荐的,本来打算在淘淘近期有啥好玩的单元没,最终让我发现了这个,先上结论,值得推荐。

这是耳机,和我之前玩过的一批钛膜单元有些类似,都是从厂里流出来的新单元加一段线。(PS:上次那批单元开了一次车,福利了5幅耳机,反馈不错)

看线束,略头大,不愧是降噪耳机单元,线束就是多。

拆解从屁股开始,由于我想换外壳,直接用斜口钳暴力拆的,不大喜欢这种外壳样式,打算换另一种。
拆了后壳后可以看到这个板子,是一个固定降噪麦克风的板子,直接撬了就行,然后斜口钳暴力剪出单元。

拆出来的单元,直径9mm,感觉和我之前那次的单元尺寸一样。

正面的泡棉胶也拆了下来。这个建议拆的时候小心,我这个是第一个,直接报废了。

单元在拆的时候振膜上的细铜导线断了,于是拆开看看振膜,果真钛膜,挺漂亮的。

直径测量确实是9mm

这是新外壳,有透明款必选透明款的,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近期买了这个胶水,光固化的,紫外线光照射10S就会固化,感觉比8000胶水方便,不过8000可逆性强,新手不建议尝试这个胶水。

耳机壳里面的大小是给10mm单元的,这个放进去也差不多,注意单元四周一定要打好胶水,做好密封,不然声音会不正常。
这个是已经固定好单元的样子,MMCX接口也已经焊接好了。

上盖接缝处挤上胶水,这是打好胶水后的摆拍,制作时是晚上,没有阳光,也不怕意外照到紫外线固化。

固化时的样子,实际很快就固化了。

成品耳机单元图两张,至于为什么用mmcx接口,主要是还有个动铁单元,可以用那根耳机线,懒得折腾新线了。
试听结果,值得折腾,一对耳机头才不到十块,相当值得推荐,只要制作细心,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
关于为什么用这个壳子,这种壳子睡觉侧睡时对耳腔压迫小,舒服。至于常见入耳式单元壳体,个人感觉太长,之前试图在网上找过一些短壳体外壳,都不大满意,后来发现还是这种更好一些。
对制作细节有疑问的可以翻我之前的帖子先看看,有些小地方没专门拍照,懒~,再不懂的可以评论区提问,看到了就解答。
求点赞,求M币,M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楼主:
接下来是在上面的耳机做好后发生的一些折腾。
首先在收拾东西时翻了翻原件盒,发现了之前在其他家凑单买的9mm钛膜单元 卖家说是钛膜的,那就买上来试试喽,不过买来之后一直懒得折腾它们。

然后是镀银耳机线了,常备的材料,懒得说了,用过的都说好,就是线材略硬,十几块的东西,还要啥自行车啊。

挑选出来一对,贴上手里仅有的一对海绵胶圈

先把耳机线固定好

耳机线与单元就位,这里没上mmcx母座,原因是手里没库存了,穷人的悲哀
这里用的时外壳带的尾档,还可以,如果折腾这类耳机壳没有换线的需求,一律建议用尾档,耳机线直接焊接,根据我的经验,MMCX接头实在是太容易坏了,我手机已经坏了8+对了.

这是固定好的,然后就是先盖上后壳试听了。
试听了一下,我勒个去,狗屎一般,反复切换几次后,才确定不是手艺问题,吓死我了
发现我之前凑单买的单元被人坑了,狗屎一般的听感,于是决定求真探索一下。

左边那俩振膜是我凑单买的钛膜,右边是这次DIY用的单元,无话可说,损失至少20大洋

去吧 吸铁石 台灯就是你的归宿,总结完,接下来赶快去屯点单元去。
ps:这次透明版外壳的耳机有人感兴趣没,有的话发个车,闲来无事,折腾着玩,有意的留个言,我瞅瞅值不值得发趟车,不值得的话就自己折腾啦

网友A:
lz 镀银线有没有好推荐的。

网友B:
我的耳机线坏了 原配是一头3段3.5mm 另一头是两个2段2.5mm 如果要重新自己做线的化 请问买什么线和头合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镀银线有没有好推荐的。

图中所用 还有一个是之前做动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耳机线坏了 原配是一头3段3.5mm 另一头是两个2段2.5mm 如果要重新自己做线的化 请问买什么线和头合适呀 ...

这个情况 淘宝直接买对应插头就行了,至于线 看你个人喜好了 接线的时候看一下定义,应该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 淘宝直接买对应插头就行了,至于线 看你个人喜好了 接线的时候看一下定义,应该是直连的 ...

好的,谢谢~

网友C:
卧槽这么多根线,换我拆掉后都搞不清哪根是哪根!,楼主有什么方法能记住各条线的功能或焊点吗?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这么多根线,换我拆掉后都搞不清哪根是哪根!,楼主有什么方法能记住各条线的功能或焊点吗?指 ...

拆的时候多拍照就行啦 一般短期都能记住 记不住了看照片也立马就能想起来了

网友D(2021-04-25):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是在上面的耳机做好后发生的一些折腾。
首先在收拾东西时翻了翻原件盒,发现了之前在其他家凑单买的9 ...

这次透明版外壳的耳机感兴趣,发个车,闲来无事,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透明版外壳的耳机感兴趣,发个车,闲来无事,折腾着玩

看看感兴趣的多不多吧 不多的不值得折腾 买零件啥的太麻烦了 太少的话本都回不来 还不如自己折腾着玩

网友(2021-06-22):
没有动手能力的我只能看

网友(2024-05-27):
耳机专业户啊

网友(2024-07-23):
还是喜欢大振膜的。小的刺耳。